第一次使用MS83Fxx02单片机,简单程序提示RA6未定义

楼主(2020-07-16):
第一次使用MS83Fxx02单片机,简单程序提示RA6未定义。 不知道玄机在哪里,请指点,谢谢!

网友A:
MCU相关的.h文件没有include
加入
#include         "MS83Fxx02.h";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相关的.h文件没有include
加入
#include         "MS83Fxx02.h";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include         "MS83Fxx02.h"    以前添加试过了,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并且还扯出 pic16f685 来,
我有点束手无策了

网友:
这编译器难用

楼主:
多谢指点!请问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B:
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

多谢指点!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赏!

多谢站长打赏!

网友D:
先拿例程来编译看会不会有错,通常用例程来改的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片子经常用,简单易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拿例程来编译看会不会有错,通常用例程来改的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片子经常用,简单易搞 ...

多谢提醒!我试试看

网友:
MS83Fxx02好像真没有RA6,只有PA6 ......

网友:
用光年芒微的编译器,型号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include         "MS83Fxx02.h"    以前添加试过了,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并 ...

#include 后面带分号这种表示从未见过,发现新大陆了
#include <pic.h>
#include <MS83Fxx02.h>

我一直这样用,没有出现过重复定义的错误,也不牵涉pic16f685,而且RA6可以使用。

网友:
先试下自带的例子,看能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
项目的芯片型号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