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自己制作:卧式三轮脚踩和电动自行车以及有太阳能板充电

楼主(2020-07-16):
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感觉人生苦短,不要浪费生命,所以这次回来家乡之后,要自己制作一辆(卧式三轮脚踩和电动自行车以及有太阳能板充电)

卧式三轮车结构,前2个轮(左、右)转呔,后单轮脚踩及电动的动力,顶棚有太阳能板,大概要用一年时间来制作,因为什么都要由零开始,现在难解决是前2个轮(左、右)转呔结构方案,大家有否好的提议呀。

(第4张)图片可作三轮车的机械结构参考

第一张图片的视频参考
https://youtu.be/MznpHaxBnpI

https://youtu.be/agU8j4zCADg

https://youtu.be/akVA-VSJODQ

https://youtu.be/EI78Ir0TS_w

https://youtu.be/7hfClQh3rxM

以下视频有很多可参考的
https://youtu.be/FM8dkYotcz8

https://youtu.be/oTM6d55vlTw

https://youtu.be/6eRdsUCAwis

https://youtu.be/zthS7YkiiTQ

以下是最好现成参考视频
https://youtu.be/aqO2hJbK8ds

以下视频是美国一款商品大约(8千多至9千多美元)一辆
https://youtu.be/3INj_7WVDQ8

以下视频有很好参考(转呔)
https://youtu.be/8sneGh6yCsk

https://youtu.be/G3ugouRYzOQ

https://youtu.be/DyMzE7Q6CvQ

网友:
卧:躺?仰?趴?

网友:
后单轮两条链条到前两个轮,用两个自行车棘轮,这样既能差速还不掉动力。

网友:
以前我有个同事做了一辆,脚踩的。0

网友:
这种车北方叫倒骑驴。看过有前边可以拆卸的,可以很方便还原成两轮

网友:
100%不让上路

网友:
想个办法在普通车上加个电机驱动阻力的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辆躺车回来改装动力加装太阳能板,躺车骑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只是比较低矮不容易被汽车看到,所以最好别在马路上跑,或者加个高高的旗杆

网友:
看参考图,没看出门在哪儿,怎么下来,如果做成密封的,还要考虑一下空气循环风,要不夏天受不了

网友:
上路会被查吗?

网友:
如楼上建议,可以考虑买辆躺车回来改装。
躺车优点就是长时间骑也不伤害男性器官

网友:
第二辆好看!

楼主:
以下图片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参考视频
https://youtu.be/NUlcLbfvCVE

https://youtu.be/_a6TFWaDQoY

https://youtu.be/r1AAaBtg3RQ

https://youtu.be/bfMtfuS4OVE

https://youtu.be/nnPQm4W7vM0

https://youtu.be/lw9NfY8zwGM

https://youtu.be/mXdx2vhzyLc

https://youtu.be/ayWCXVx2I34

https://youtu.be/2DyogwUMO1g

以下视频低成本(用二手自行车)来改装卧式三轮(脚踩)自行车值得参考
https://youtu.be/WdVvdfhTY-s

https://youtu.be/pwUi8PNnAhk

楼主:
参考视频

https://youtu.be/HZThbRxkXxY

以下发电视频
https://youtu.be/7hfClQh3rxM
https://youtu.be/2DmZSPBF7lU
https://youtu.be/FyFGk450yaw
https://youtu.be/9sMq2zzavM8

以下视频有制作卧式三轮自行车全过程值得参考
https://youtu.be/r4Y8C275BI4
https://youtu.be/Pprz7raOUus
https://youtu.be/znFjx7Ash4g
https://youtu.be/fjVd5p7QwCw
https://youtu.be/30pNkE9AIxs

以下这段视频(41分钟长)是图片黄色这辆车全制作过程
https://youtu.be/a0lASaqutoE
https://youtu.be/wBvJ9GYaS-Q
https://youtu.be/V1OQsESGY5E

网友A:
同意“人生苦短,不要浪费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人生苦短,不要浪费生命”

我还以为你是同意一起闭门造(车)。

https://youtu.be/nr-hwQvrzBo
https://youtu.be/bfSfchPWLxY
https://youtu.be/c3a0sSPOhb0
https://youtu.be/4vtOcou_qXQ
https://youtu.be/CPr5We1DX60
https://youtu.be/Y_SFymRpF-E
https://youtu.be/WL-L3XIGO00
https://youtu.be/lhKH_efML4A
https://youtu.be/JvwQVCl89h8
https://youtu.be/PRVIu18tsLc

楼主:
三车轮尺寸(26x26x26英寸)

三轮自行车价格  $ 6890 /€5590

以最大的舒适度享受极限

完全悬挂与26英寸车轮组合。这就是使我们的Ti-FLY X成为一台独特的机器的原因,它要求长途行驶将很快变得极端。所谓的极限值并不重要,它可能是在铺好的道路上骑行的距离,地形的崎or程度或乘车过程中产生的内啡肽的量。乍一看,您可以说Ti FLY X是一种特殊的车辆。它本身融合了我们所有的创新设计,我们对旅行的热情和对越野乐趣的热爱。基本上,它是所有形式的极限骑行的代名词。

配备最新的技术配件

设计“ X”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麻烦。我们为已经广为人知的创新产品增加了一些最先进的选择,其中包括带有实心轴的Syntace宽后轮毂和革命性的钛合金前悬架。现在,Ti-FLY X可以配备26×3英寸的大号轮胎,配备10-50齿的卡匣的现代1×12 SRAM Eagle变速箱以及可选的卓越的Shimano Steps E8000驱动器。

我们定义一个新类别

Ti-FLY X与其他三轮车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是为自己定义了一个新类别。这是三轮车中真正的SUV。它比笨拙的胖三轮车更加敏捷。前悬架和后避震器都提供了很大的行程。该三轮车在停机坪和崎terrain的地形上均具有出色的行驶质量,可以进行各种调整。三个26英寸的车轮可提供较高的座椅位置,并在您的路线的艰难路段提供出色的骑行能力。Ti-FLY X在崎rough的地形中为道路提供了非凡的视野,并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们还将选择这辆三轮车,在整个大洲进行长期探险。

3×26”的优缺点

多数人可能都知道三个26轮的好处。较大的直径意味着滚动时阻力较小,因此在平坦地面上具有较高的速度,较大的车轮更容易越过障碍物,因此您更有可能为其购买优质的轮胎和内胎。实际上,您所有的车轮都具有相同的直径,这意味着您无需携带两个不同尺寸的备用管,如果需要,也可以使用一个备用轮胎。奇怪的是,有些人发现三个相同尺寸的车轮更具吸引力。有时相当不挑剔。

但是,也有一些缺点。Ti-FLY X只是一个大型三轮车,与较小的同级车相比,它的宽度也更大,因为它的前部配备了135毫米胖轮毂。它需要足够大的存储空间,并且绝不能折叠到设计用于运输的拖车中三孔和钛飞。无论如何它都是可折叠的,最终的包装看起来很小。这要归功于我们在Ti-FLY X上使用的“ F2F-U”系统。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 X”上的坐姿高于较小的Ti-FLY 20或26。因此,您的视野更好,但稳定性也更差。快速通过弯道时,您需要很好地向一侧倾斜。如果您在崎terrain的地形上全力以赴,肯定会获得狂喜的快感,但不要忘记随时保持紧绷。

座椅平稳调节

https://azub.eu/recumbent-bikes- ... 26-wheels/ti-fly-x/

https://youtu.be/KASiUTKea5Q
https://youtu.be/ZzsXgNNzWNs
https://youtu.be/ZP0ulztrnPs
https://youtu.be/6BD3vyA5dkA

楼主:
https://youtu.be/koA6Hx4LSe4
https://youtu.be/w8d3mxBPngE
https://youtu.be/FD0dakcoKVE
https://youtu.be/7_lvmF_GLrg

网友:
人生苦短,不要浪费生命

网友:
我们这边正在取缔没用合法手续或者不符合国标的电动车,能不能上路都是大问题了

网友:
电动三轮、四轮是一刀切干掉,当然是低速的,能挂牌的高速车不在范围内
电动两轮是不符合国标的2022年底全部取缔,禁止上路
不带电的目前还没有具体说

楼主:
以下视频用3.2Vx16个磷酸铁锂锂电池56Ah (48V),来改装山地自行车变作电动自行车可行走170公里远。

https://youtu.be/nw_8Egi4yDw

楼主:
以下视频是细小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zJP1_i6UFYs

https://youtu.be/fivdfyAXink

楼主:
https://youtu.be/eAUr7mPRQOc
https://youtu.be/2pOWC92cFDw
https://youtu.be/uk0sX59L3ZY
https://youtu.be/ciSBh79Yli8
https://youtu.be/abnO1DtH16M
https://youtu.be/TA7AKReRvbo
https://youtu.be/rFAYsZTM9lc

楼主:
以下视频 DIY  用18650锂电池组装成(13串 6并(充电充满电压54.6V)(48V20Ah))
https://youtu.be/Xoc4LIy5SnI
以下视频13串8并48V锂电池
https://youtu.be/01rpOEo0kSk

以下视频用风火轮平衡车电机来改装四轮车DIY锂电池组装
https://youtu.be/KBdcZ9gefwo

https://youtu.be/M2LpuLc39ms
https://youtu.be/UutiGVbl2is

楼主(2020-08-28):
加装4块太阳能板视频
https://youtu.be/Ji3v9UKhvt8
https://youtu.be/v8srKe5Gt6A

以下是(前后两座位)踩踏骑行三轮自行体会车。
https://youtu.be/DfRy4A5dO8s

网友:
老外开“潜水艇”上路 被上海民警查扣
http://www.chinanews.com/sh/ship ... 03/news861224.shtml

仅供参考

楼主:
前后2人三轮车

https://youtu.be/N513bf9UVYA

网友:
20年前,我在瑞士一个城市的大街上见过一个人骑着自制的卧式脚蹬三轮车,唉!就这也比人家落后20年。
建议不加外罩或顶棚,全裸的,有罩或顶棚后会影响其灵活性,也影响其动感和美观。
这个主要还是玩的,如果是用于交通工具,接送孩子,不如像老头老太太一样,买一个三轮,再装上铁皮罩或塑料罩。

网友:
倒三轮 比 正三轮 有何优势吗

楼主(2021-02-17):
前几天看见以下视频四轮脚踩自行车(德国公司制造),四轮脚踩和电机动力车(长2米,高1.5米,宽0.8米),车重80公斤,售价2500~7000欧元,就想自制这样的四轮脚踩自行车(改变了以上的三轮躺卧脚踩自行车),想在淘宝购买,但都没有看见以上这样的自行车,所以唯有自己制作一部来玩。

https://youtu.be/GzzUOnwi1fU

以下视频是国产小公司(大骆驼躺车)卖价:29800元
https://youtu.be/aFocefiDLJU

https://www.ecowatch.com/amp/ger ... ortation-190668804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看见以下视频四轮脚踩自行车,就想自制这样的四轮脚踩自行车(改变了以上的三轮躺卧脚踩自行车),想 ...

14 楼的 黄色车 视频 是 私享视频嘛,看不了制作过程

话说楼主,发贴到现在都5个月了,还没开始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 楼的 黄色车 视频 是 私享视频嘛,看不了制作过程

14楼视频,大半年网络世界变化很大的,它改变了就是看不了。

我好想动手,但我被滞留在香港十个月了,现在要等接种咗疫苗之后才可回来家乡,才可以开展工作。

楼主:
在半年前我一心想有一部三轮脚踩躺卧车,后看见淘宝上有以下图片型号三轮脚踩车售,才3千多元就可以购买了(因香港特区政府向每名市民派发1萬大元),就等回到广东家乡购买来玩,但现看见(四轮脚踩车)就想自己照样制作一辆来玩。

有个网上论坛讨论製作三轮自行车
https://endless-sphere.com/forums/viewtopic.php?f=6&t=81588

https://youtu.be/dUqEqHo1WY4

https://endless-sphere.com/forums/viewtopic.php?f=28&t=62827

以下视频有参考价值

https://youtu.be/i8oyyGFwjOA

https://youtu.be/nRWRq5FYJ20

https://youtu.be/Pqy8OHEM-_E

https://youtu.be/IDMuMSyGhC4

https://youtu.be/yNBZuVz2At8

以下图片的参考视频。
https://youtu.be/nUY5WavHvEo

https://youtu.be/SryG-wN3bWk

以上视频值得拿来参考制作的三轮脚踩太阳能车
https://youtu.be/maknz8GBVQI

https://youtu.be/PXp5JBOPRbY

https://youtu.be/cKVPZ76jWGE

商品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o0WHYpM6h5Q

2019年国外自行车展视频
https://youtu.be/MTO97ZqUsvA

网友:
1,转向机构结构上可以考虑下现在的沙滩车前桥,淘宝上有成品套件(自己设计要考虑前轮的角度问题)
2,后桥可以卖成熟的电动自行车后桥,包括动力系统
3,考虑下倒车功能,锁死棘轮或者电驱倒车,毕竟这玩意不如两轮的灵活。
4,加一个电子后视镜应该会更方便。

楼主:
现想清楚了,能回到广东家乡就要(闭门造車),就是要制作三轮或四轮脚踩电动车,造一辆来玩一玩,但先要用(塑胶材料)做一个三轮或四轮车(模型)出来验证一下后,才真正动手来制作,还要先购置(烧焊接机)。

https://anyonecanbike.com/repair ... ive-conversion/?amp

以下视频可拿来参考一下:

https://youtu.be/JZN2DDyn8tg

https://youtu.be/hanbyCwbkrM

https://youtu.be/PRVIu18tsLc

值得参考的制作三轮车视频 图及组装(1、2)
https://youtu.be/qld_Ublqj2M

https://youtu.be/HoiBXw_906U

三轮自行车(前头乘坐上婴儿)又可变身推婴儿车(有创意)。
https://youtu.be/8rYkHs1tAeM

网友:
躺着骑车真的舒服吗?怎么感觉用不上力?

楼主:
以下是参考视频

ELF组装制作视频。
https://youtu.be/W7Lw-bMxrBw

ELF原厂组装生产车间30分钟视频,三轮车(内部机械结构)一目了然。
https://youtu.be/u--dD1lGfbo

以下几分钟视频,正在租装三轮车
https://youtu.be/tvszBN_onNU

https://youtu.be/PUhJgMlpTz8

VEEMO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XvwnmGW_ado

https://youtu.be/9l2D_kfpZlA

https://youtu.be/0NPKgvweZCQ

楼主:
用2部自行车来改装四轮自行车参考视频

https://youtu.be/bMumyS20Bd8

避震悬挂系统
https://youtu.be/yUoD7BtdT_8

以下视频是2辆商品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QH_Cb8YfTYA

https://youtu.be/QUrpkoX-r4Q

楼主:
https://www.thestar.com/amp/news ... r_transit_woes.html

2辆自行车改装四轮电动车视频

https://youtu.be/hc2LVubcVBM

楼主:
商品十五种
https://youtu.be/3LArhPFybTU

以下视频是最简单将(2辆脚踩自行车)改装为(〈前2轮后一轮〉三轮自行车)参考。

https://youtu.be/vjp1ToYUfQg

俄罗斯四轮电动车
https://youtu.be/ftG1isKAmyo

楼主:
https://youtu.be/Tdv3Xo-oID4

https://youtu.be/hB3NzGqodMI

楼主:
https://youtu.be/P_7ZDRzHU94

https://youtu.be/MOd8v2D05Uk

楼主:
https://youtu.be/OyHSHAyK7C8

https://youtu.be/87fWSqveqy8

https://youtu.be/tX143tyNq-0

自行车新的(传动)动力
https://youtu.be/L1SdZ8vWHJM

https://youtu.be/mf-keY2rdMQ

楼主:
再次更改三轮自行车的结构,以下图片为定型单轮在前后两轮,因为更容易和方便改装,只要在淘宝购买(第6张图片)的一部三轮自行车回来就很容易改装了,改装电动也很方便(只需要更换前轮为电动就可以了)。

https://youtu.be/m96MzznWVUM

https://youtu.be/j8jGp7quAmU

https://youtu.be/vyCLV89xNw4

https://youtu.be/m96MzznWVUM

网友C:
泼一下楼主的冷水。在国内改装这种车辆风险太大了,不出事还好,有一点意外发生,都是全责,想好了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泼一下楼主的冷水。在国内改装这种车辆风险太大了,不出事还好,有一点意外发生,都是全责,想好了再干。 ...

心意已决不怕(泼冷水),我在家乡小乡镇骑行完全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我都不想改装,但是不能购买到我心目中的这款类型脚踩三轮自行车。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也想做这个, 感觉很好玩

网友D:
QQ有躺车的群的,我想做4轮的想了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Q有躺车的群的,我想做4轮的想了10年了

想有鬼用呀(不要话想了10年,想上100年都不会变出一部四轮车出来)?行动最实际(要做就尽情去做〈但不能进一步退三步〉)!

哈哈哈!

楼主:
到淘宝购买以下这类型(电动助力三轮车)回来改装,将座椅改低和将前轮转肽改装(就一步到位)了。

https://youtu.be/46-QF6hwl38

https://youtu.be/QH_kPgJy0q4

以下视频好的设计将(伤残轮椅车)变身电动三轮车
https://youtu.be/Nwdvbhp_bko

网友E:
lz资料够多了,赶快动手吧。
买车改装其实不太必要,实质上需一副车架,其他零件都是现成的,设计组装就行了。
车架甚至也可以自己设计,交给做车辆改装店加工。

个人觉得这个坐姿对尾椎骨和颈椎都是严峻考验。从仿生学角度说,应该反过来,趴着骑才对。

从运动锻炼角度出发,也可以反过来,动力手摇,方向控制用脚。核心也是一副车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资料够多了,赶快动手吧。
买车改装其实不太必要,实质上需一副车架,其他零件都是现成的,设计组 ...

我都想尽快动手,但因为肺炎疫情被逼滞留在香港(只能在空想),不能回到家乡动手制作,现在只能等尽快通(海关),才能回到家乡动手製作自己这类型的三轮车。

以下有报道香港〈自行车〉自由创作者〈轴物行者〉组织

https://www.urbandiarist.com/tc/ ... -Wheel-Thing-Makers

小巴在土瓜灣上鄉道與九龍城道交界停下。放眼望去,都是約十層高的舊式工廈。經過幾間汽車維修地鋪,就來到米白色外牆的安樂工廠大廈。大廈於一九六四年落成,地面四座電梯,互通ABCD四座,相信由六十年代沿用至今。進去之後要向電梯操作員說明去哪個樓層,他便會關上鐵閘,拉下手掣。電梯上升時,可從鐵閘的縫隙看到各層的樓底,亦能感受到颯颯的風撲面而來,忽然有種時光機的感覺。電梯最高可達九樓,之後再走一層樓梯,就是本地單車藝術創作團體「軸物行者」(Wheel Thing Makers)的基地。

為何選擇單車?Gary: 「因我而起,因利乘便」

步出樓梯口後,第一個見到的是坐在矮凳上埋頭苦幹的單車狂人陳培基(Gary)。Gary曾從事印刷、車房;亦有在工廠大廈做過燒焊。八年前他外出買東西,不慎弄花了一架白色單車,遭惡言相向,一直耿耿於懷。這次經歷讓Gary靈機一觸,選擇向單車著手,以破銅爛鐵加入生活元素和想像,完成了八個作品,包括外形模仿哈利電單車的「哈利單車」、「划艇單車」、「飄移單車」、「踏板單車」、「兩輪躺車」、「健康扭扭板單車」、「向左踩向右踩單車」以及「太陽能電動三輪車」,既環保又創新,部分作品更獲頒發明專利。Gary說,時任特首董建華要推動創意產業,他本來已經有創作靈感,只是苦於無從入手。那年頭Gary在觀塘駿業街那邊工作,附近的工廠區有各式零件,手到拿來。初時他並沒有非常鍾愛單車,是一種單純的新發現,但享受試車的回頭率。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二零一四年八月初,Gary因在街上試行太陽能電動單車被十四名員警帶回問話,控告他無牌駕駛電動車,沒有第三者保險,又沒有去機電工程署登記,各罰港幣一千元加停牌一年。這次被捕罰得較重,Gary估計因為香港沒有類似先例,要收阻嚇之效。Gary感到前路茫茫,十分氣餒;但報道亦令八個作品曝光,受到設計師、藝術團體青睞。Gary的伯樂是一所建築公司,邀請他作為展覽顧問,而Gary也為公司注入很多新元素,如自家製的裝置藝術,帶來革新。其後,Gary亦在油街舉辦了個人展覽。Gary說,被捕後簡直是人生交叉點—要不堅持正職,平衡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要不專心創作,尋求更多空間和工具。然後,他遇到了吳伯風(Paddy),從此同以單車的軸「軸」步前行。Gary會讓太太同仔女試車,他們亦會參加手作坊,是忠實粉絲。他更表示會為大女親手造車,豈料有次他把車拆掉,拿來做零件…果然「單車狂人」也並非浪得虛名。

校友相遇,一見如故

當年Paddy見到新聞報道,暗地為Gary抱不平。二零一五年,視覺藝術出身的Paddy負責安排賽馬會體藝中學廿五週年校友展覽會,找到Gary,同年成立「軸物行者」。Paddy 修讀社會政策,對社會研究、城市規劃比較感興趣。他希望透過單車聯繫社區,運用設計和社會政策的背景、知識,把手作與創意融入教育。一五年底,即成立「軸物行者」半年後,Gary和Paddy都決定全職投入,專注社駒營造。而且新工作間於五月啟用。「我們租用更大的空間就是為了製造更多條件,現在有清晰路向,會向多方面發展,例如舉辦工作坊。新工作間將與其它從事創作的朋友合租,例如青春工藝的木工、拍紀錄片的導演和陶瓷製作人Lily等。」Paddy表示。

Paddy:  取諸社區,用諸社區

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就要著重教育新一代。Paddy希望可以藉著政府近年提倡強調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STEM教育浪潮,推動創作,讓學生親力親為、落手落腳、由零開始的進行創作,啟發新思維之餘,亦能學會珍惜所有。有次他們與一所中學合作,要求該校中五視藝學生在街上搜集可用材料,將廢棄物升級再造。他表示,選址在土瓜灣是為了在這個多元社區裏面好好善用各種材料,像是木材、輪胎等,有利創作。他們亦有和非牟利團體合作,製作車轆花盤,然後放在社區各處,一步一步地提高群眾綠色創作的意識。

軸物的承上、啟下

「超記手推車」光榮結業,老闆李钜鴻(Mackey)將其中三部大型機器—鑽床、軋機、車床轉贈予「軸物行者」。去年年尾, Paddy在一次機緣巧合下得知「超記」即將結業。他很欣賞超記,佩服其手工精細,還會為不同客戶度身訂造,難怪能稱霸港島—摩羅街、中上環全部手推車都是超記出品。Paddy見鋪內有很多機器,頓覺可以善用,Mackey亦二話不說立刻答應,三部機器現已全部安放在「軸物行者」的新工作間裏。除了接手硬體,Mackey亦會教他們如何操作三台機器,傳授獨門技術。Mackey更爽快地說,除了門口父親留下的木招牌會作家傳之寶,能把鋪內銅製的「超記」二字一併送贈。

其實手推車和單車同出一轍,兩者都是以都是「轆」推進;眼見老字號愈來愈少,手工作品逐漸被工業大規模生產取代,「軸物行者」這個兩輪驅動的「社駒」希望能融合創意和環保,作為示範角色去推廣市民大眾的行為轉變。

一凹一凸,互相改變

Gary和Paddy在中學年代,已各自在體、藝兩方面表現突出。只見他們外形性格都截然不同,我便問起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帶著黑框眼鏡的Paddy笑言,Gary是實幹型,心裏想的全是「做嘢,唔做嘢唔安樂」,有時吃飯的時候沉默寡言,就是在想如何砌零件;自己則主要是大腦,以前做過舞臺設計,負責意念;Gary就落手去實踐,並負責在技術上解難。這時「軸物行者」的其他成員形容兩人宛如「達明一派」,一文一武,一靜一動,各司其職,看似不同,實能互補周全。

Paddy若有所思地說,其實他們的合作關係就是互相改變。作為社區營造的先驅,兩人也帶領著綠色創作的生活模式。這令我想起「軸物行者」早前的一個作品—雙頭單車。兩個人背著坐,向左向右同時踩,驟眼看南轅北轍,單車卻朝着同一方向驅進。正如Paddy和Gary,兩個迥然相異的個體,因為理念相同而走到了一起,矢志不渝地前行。

Paddy指新工作間啟用後,大型器械會擺放在四個角落,騰空中間的位置舉辦手作坊。大家不妨也報名參與,感受創作的樂趣,實踐出「軸物」承載的夢吧。步出工廈,看到馬路對面的一家車房門外就有一個車胎花盤,其中有一株翠綠的新苗。我感覺到有那麼一顆種籽在心裏慢慢地萌芽—我深信「軸物」行者除了盛載歡樂,也能散播綠色創作的種籽,為這個社會帶來微妙而深遠的改變。

「軸物行者」地址:
土瓜灣下鄉道95-97號安樂工廠大廈10D2室
電話:2558-2004
電郵:wotmarkers@gmail.com
網址:www.wheelthingmakers.org

黎穎詩
2017年6月22日

香港电台製作专辑节目(视频),香港故事-职外高人:单车(自行车)狂想曲

https://youtu.be/mDFQe5RLfi0

以下视频被香港警察招呼自制(三轮电动太阳能躺车)。
https://youtu.be/mDFQe5RLfi0

楼主:
以下视频采用废旧自行车组装三轮车(传动)很有创意。

https://youtu.be/tUkPqTRLhjA

以下视频是超灵话的折叠(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m8pKTK8csbE

楼主:
以下视频制作参考。

https://youtu.be/p_IT35UhPRY

2轮在前的视频
https://youtu.be/JUXR2q9klUo

https://youtu.be/dWO4qXjZpsg

https://youtu.be/Vy6l4AJpl5Q

楼主:
https://youtu.be/h3pVmmzmeZg

https://youtu.be/mDoDUTDw_OM

https://youtu.be/i8UTDwYuUbs

https://youtu.be/DWCpXih_P8U

https://youtu.be/TMi8rf0hgg0

https://youtu.be/CckzXDkCjYs

ELF 厂房生产过程视频
https://youtu.be/r_xDuHuk4_E

前2轮后一轮的三轮自行车视频
https://youtu.be/WL-L3XIGO00

不一般的电动三轮车
https://youtu.be/YG4IOJn5SKg

https://youtu.be/mWcM1bBg6IE

楼主(2021-03-19):
https://youtu.be/TDKOV_8KhEY

https://youtu.be/8i_2Af2yz2U

一前轮后两轮脚踩电动太阳能计程自行车视频
https://youtu.be/L7re4bTB2Rg

https://youtu.be/BvjudwyPnNY

楼主:
https://youtu.be/nbA6IDBX5Wg

https://youtu.be/pmSLZHBvtsY

楼主(2021-10-13):
以下视频改装制作两轮电动自行车

https://youtu.be/x3lohdZv0m0

https://youtu.be/XuoYHgXoCWY

楼主(2022-03-08):
制作躺卧电动三轮视频。

https://youtu.be/M4aIvAoISus

楼主(2022-04-17):
用旧的自行车来改装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sHwa6PGporw

https://youtu.be/-cL7cq3C4lY

网友B:
兄弟呀,开搞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呀,开搞了没有

这两年多在香港受尽疫情的煎熬,耐心等待通关,所以现今脑袋做好制作准备,回到家乡就可以马上动手制作!

???

https://youtu.be/_eVTr6tiFec

https://youtu.be/CaZneSB8mW4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两年多在香港受尽疫情的煎熬,耐心等待通关,所以现今脑袋做好制作准备,回到家乡就可以马上动手制作! ...

搜了下,好像有类似产品啊,不满意买个回来改装,不必自己做主车架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5459659266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了下,好像有类似产品啊,不满意买个回来改装,不必自己做主车架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开始阶段是很想製作这样的躺卧三轮自行车,之后再三思考就决定製作(61楼及63楼)这样的三轮自行车,因为製作简单,容易实现,低成本製作。

???

楼主:
有新的视频

可以参考第3张图片来製(舒适骑座)三轮自行车

https://youtu.be/0CaMok45TpM
https://youtu.be/8EtLddw460k
https://youtu.be/JaSA9ksfO34

楼主(2022-06-28):
赛诺伊电动科技运动
商品(野牦牛 以及 旅行者)1.8W 电动脚踏三轮车

https://youtu.be/8WqcDXRV-vE
https://youtu.be/uxMDdit6mNs
https://youtu.be/o9bVc8G3cYs
https://youtu.be/UrvGWhQxU-c

在香港早期送罐装石油气的自行车(单车)一部都要2W多元。
https://youtu.be/z5OOE61MEHg
https://youtu.be/bHE4vGAqn2o
https://youtu.be/B43Q2MLEDco

勞動半世紀——老單車辛酸史

人稱「昌哥」的劉偉昌,是老單車醫生,維修過展覽中多部老單車。
        時款單車愈出愈輕,卻有一類單車以重量揚名,由上世紀六十年代「生存」到今天,走過香港大小街巷半個世紀,說的是多被用作運載石油氣罐的全鋼鐵製老單車!香港古典單車學會、昌哥架生房及慢騎主義三方將合辦老單車展覽,讓公眾認識、回憶這類老單車之餘,更有機會親身試踏,機會難逢。

熙來攘往的馬路上,筆者看見一輛懷舊老單車駛過,以為是茶餐廳送外賣或送石油氣,原來踏單車者是「慢騎主義」創辦人Man Lee。有別於時下追求車身輕量設計,老單車以全鋼鐵製成,重約二十多公斤!「老單車質量高、夠耐用且手工精細,座椅設計使踏單車者身子挺直,比想像中踩得舒服。」Man一向熱愛復古風,七年前在網上購買了一輛懷舊老單車,從此開始收藏,至今已收藏約十多輛,並將於是次展覽中展出部分心頭好。

「這類舊式單車在港主要用來送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最流行,送石油氣最深入民心,帶有一種屬於勞動階層的形象,但你知道它們最初是從英國入口的『紳士』古典單車嗎?」著名品牌克加路(Hercules)、菲臘(Philips)、三支槍等,現今在古典單車的收藏市場仍有價有市。想不到單車和移民一樣,人離鄉賤,上等英國手工單車,本為紳士休閒代步之用,在港卻成為勞動階層的搵食工具。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開始發展,那時未流行貨Van,反而有店主由英國入口手工單車運貨「搵食」,貪其鋼水好、耐用兼負荷重。「一輛單車約為勞動階層三至四個月人工,不便宜!」Man續指,為了增加送貨量,不少人為單車額外加鋼籃、俗稱元朗架的鋼架等,一輛老單車一次過可運載八至十罐石油氣!

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國貨鳳凰牌單車,價格比英國單車便宜一半以上,但仍等於勞動階層約兩個月以上人工,另一方面也供應了零件作維修。「所以現存許多的老單車,有英國手工製車架、香港製配件、中國零件,既像聯合國一樣,又很地道,很有故事性。」Man希望通過展覽,讓公眾認識老單車故事,展覽期間更設試踏環節,公眾可以一嘗踏老單車的滋味。

楼主:
用2部废旧自行车改装成脚踏四轮脚踩汽车视频

https://youtu.be/tgauwmKDFnc

楼主:
脚踩三轮车后有拖车

https://youtu.be/c6jZIVkcs3U

楼主(2022-08-04):
四轮自行车视频

https://youtu.be/fQXd3fMfD6c
https://youtu.be/odwkhYBni6w

https://youtu.be/skMvS7baLkI
https://youtu.be/F3djUCGzzPU

DIY三轮电动躺卧后轮电机驱动
https://youtu.be/M4aIvAoISus

DIY四轮电动躺卧双后轮电机驱动(图片6)
https://youtu.be/NOOWo9mBAAw

自行车前後轮发电机的价格(15000台币,6500台币)
https://youtu.be/nOBt_P2BSYk

楼主:
如何制作转軚部件视频
https://youtu.be/Mt83fA1OMok
https://youtu.be/F3djUCGzzPU
https://youtu.be/9GYRWSRKxR0

动画装嵌视频值得参考
https://youtu.be/0FaWZV7X-_E

不用自己制作了,购买以下成品的四轮脚踩自行车。

成人越野休闲脚踏卡丁车

【淘宝】https://m.tb.cn/h.fyOMjxi?tk=tH8U2swZVUi CZ3457 「成人越野休闲脚踏卡丁车景区民宿度假村四轮脚踏车康复健身自行车」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2023-01-15):
真恐怖,
同一款,
两种价钱!

【淘宝】https://m.tb.cn/h.UOKWV1Q?sm=820b77?tk=4g1Sd584IJl CZ3457 「老年脚踏车 观光车 景区车 健身车 四轮脚踏车 成人」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https://youtu.be/ZgTuimsJ_3Y

楼主:
https://youtu.be/IQUkJ_0CmuA

https://youtu.be/DfimKXltLBQ

https://youtu.be/3HENAdynl9I

楼主:
Dl丫躺卧式电动48V三轮车视频可作参考

https://youtu.be/M4aIvAoISus

楼主:
两轮自行车改装前2轮自行车视频

https://youtu.be/eOUlj8tMNWE

楼主:
自制三轮自行车视频

https://youtu.be/qld_Ublqj2M

https://youtu.be/HoiBXw_906U

50分钟制作视频图片2
https://youtu.be/IomAOohLnjY

图片3开箱安装视频
https://youtu.be/sd_F_pBk_nk

楼主:
图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