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控制,到达指定位置后,如何锁定在指定位置?

楼主(2020-07-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伺服位置控制,到达指定位置后,如何锁定在指定位置?

网友:
好奇。难道伺服到了位置,无法自己锁在当前位置吗?

楼主:
到指定位置后,我关闭MOS管停止电机运行了,不然电机停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指定位置后,我关闭MOS管停止电机运行了,不然电机停不下来,

位置锁定是伺服最基本的功能,你这不能停止,怎么用的。
“我关闭MOS管停止电机运行了”,你关闭什么MOS管?

网友:
位置环 + 速度环  + 电流环

网友:
以位置增量0做位置闭环。

网友:
单位置环还是级联控制?

网友:
楼主你先确定速度环已经稳定运行,然后再上位置环。

网友:
首先伺服到达指定位置之后,驱动并不是不对位置进行控制了,它每时每刻检测位置偏差进行PID调整的过程,所以并不是锁定位置,它是一个动态停止状态

网友:
显然你要了解下电机到底如何受控制的了

网友:
 【伺服控制位置锁定】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其实还在做位置控制啊,速度为0而已

网友:
lz 做了个假伺服

网友:
先把基础打好

楼主:
我现在速度为0,电机很低速运行,我还是先把速度环调好,不能做个假的伺服

网友:
9楼说得对

网友:
绝对静止的话,效仿一种带电磁铁的步进电机,锁死主轴

网友:
可以关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