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30单片机远程升级,哪位大咖做过啊!

楼主(2020-07-16):
请教:STM32F030单片机远程升级,哪位大咖做过啊!4G模组远程下载后自动重启升级

网友:
这个跟啥型号单片机关系不大吧。主要是能下载升级程序数据,然后IAP更新。

网友:
重启后进入bootload,接收更新包,完成后再重启。

网友:
正点原子的串口IAP例程,可以参考下

网友:
030的空间这么小,整么搞?无线升级,是很不稳定的。需要将所有数据下载完成之后,进行校验,正确之后再进行升级,否则就等着一个个去更换巴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stm32f0系列芯片与其他芯片不一样呢?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做好跳转偏移和中断就好了

网友:
首先你板子上不管是内部rom还是外部flash,空间要足够放下多余的一个升级文件。其次,服务器主动下发升级或者单片机自己去请求升级,下载完整的包之后,验证无问题,开始IAP擦写,最后软复位一下

网友:
空间不够就外挂一片flash,先将固件下载到片外flash,再到bootloader升级。

网友:
030的16kflash还要加IAP的话 可能有点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