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shark 如何抓取本机两个软件之间的通讯包?

楼主(2020-07-16):
wireshark 如何抓取本机两个软件之间的通讯包?    不经过网卡,直接PC端口两个软件之间的通讯。

网友:
抓取对应的端口的数据吧。本机通信,只要是网络,总得有个端口吧。

网友A:
wireshark抓不了本机的包,RawCap可以用,另外微软有个软件可以名字记不住了。参考:https://blog.csdn.net/armwind/article/details/88091903

网友B:
Wireshark 抓包選擇 lo 這個虛擬網卡,就可以抓不走網卡的本地互通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shark抓不了本机的包,RawCap可以用,另外微软有个软件可以名字记不住了。参考:https://blog.csdn.net/ ...

用两个软件 搞 太麻烦了

网友:
4楼正解,选any也行,然后再设置过滤器找出你要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reshark 抓包選擇 lo 這個虛擬網卡,就可以抓不走網卡的本地互通包。

虚拟网卡要安装啥软件配置?

网友:
wireshark是不是也不能抓无线网卡的包?

网友:
这个就行~~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