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降压DCDC芯片,3.3V、1A输出,4~12V输入,Iq越低越好

楼主(2020-07-16):
4节5号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产品用的

求推荐一款降压DCDC芯片,3.3V、1A输出(最好是可选的固定输出),4~12V输入(更高也可以)

静态电流要低于10uA,越低越好

当然价格也不能太贵

目前使用的时MP2322,1A,3-22V,5uA的Iq,非常的厉害

想换成国产DCDC试试

网友A:
国产的可以吗?
占位吃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可以吗?
占位吃瓜!

当然可以啊,不然就不发这个板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不然就不发这个板块了

找到了型号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不然就不发这个板块了

这个MP2322你们采购多少钱,估计国产的没有,一般都是最大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