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mark的多核跑分是怎么算的?双核的ESP32是660,每个核660,还是?

楼主(2020-07-16):
在coremark官网看到双核ESP32的跑分是660,这个分数是每个核660,还是两个核的性能和为660?

楼主:
看了一下双核H7的跑分,coremark官方认证的,分数是两个核心的总和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cc2650 跑分142

楼主:
48M的M3,这个分数算可以了吧

网友A:
不知道MCS-51标准核8051多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MCS-51标准核8051多少分?

居然找到了,atmel的,跑分有些惨不忍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MCS-51标准核8051多少分?

菜鸡互啄模式开启,果然PIC的是最菜的。51那个倍速了(6T),标准12T得分还得减半。386DX这个...我都认为x86很强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鸡互啄模式开启,果然PIC的是最菜的。51那个倍速了(6T),标准12T得分还得减半。386DX这个...我都认 ...

64M的PIC跑分这么低?看M0的,是它的十几二十倍

网友C:
STM32F103跑多少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跑多少分 ?

STM32F103RB: 108.26/1.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103RB: 108.26/1.50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比较结果极其不公平,弱鸡的编译器严重扯后腿。72M的M3经过GCC编译后居然和48M的M0经过IAR编译的比分持平,这不扯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比较结果极其不公平,弱鸡的编译器严重扯后腿。72M的M3经过GCC编译后居然和48M的M0 ...

本来就是用来测试CPU最高性能的,用好的编译器开最大优化,才能得到最准确的结果。另外,你然道没发现,频率翻倍时,性能并没有对应的翻倍,而是倍数有所降低?可见flash速度对性能也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用来测试CPU最高性能的,用好的编译器开最大优化,才能得到最准确的结果。另外,你然道没发现, ...

同是STM32,M0用IAR,M3用GCC,很明显的双标了,这怎么能说是测试CPU最高性能呢,难道M3还比M0弱了不成,大家都上IAR或MDK AC6比较啊。
高频率时得分掉下来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Flash等待时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是不是也把软浮点算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STM32,M0用IAR,M3用GCC,很明显的双标了,这怎么能说是测试CPU最高性能呢,难道M3还比M0弱了不成, ...

我没说上面的M3得到了最高性能,我意思是:跑分的目的是用来测试芯片最高性能的,所以要用最好的编译器开最大优化,才能最接近芯片本身的性能。这是很中性的一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比较结果极其不公平,弱鸡的编译器严重扯后腿。72M的M3经过GCC编译后居然和48M的M0 ...

对啊 2650竟然比STM32多40分,太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