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PCB天线警告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16):
怎么处理都有警告,看着别扭!

网友A:
单独做一个封装,原理图库里面要有两只脚,属性设置为NetTie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做一个封装,原理图库里面要有两只脚,属性设置为NetTie

NetTie 是什么意思?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etTie 是什么意思?请指点一下

不清楚要怎么翻译,我一直叫nettie
作用就是针对LZ位的这种情形,两个不同的网络需要接到一起,但又不能随意接到一起,用nittie就能很好解决

网友:
有耦合电容的话,网络改为gnd行不行。

网友:
T->M,看不见就好.hah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要怎么翻译,我一直叫nettie
作用就是针对LZ位的这种情形,两个不同的网络需要接到一起,但又不能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