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的孔适合配多大的自攻螺丝?

楼主(2020-07-16):
用M3会不会有点小? M3.5是否适合?

网友:
最多m3,再大塑料筒破了。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ABS,打2.8及3的都可以(还有,如果回炉料加多的,会脆,不能打3,只能打2.8.),如果是PC的,就只能打2.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ABS,打2.8及3的都可以(还有,如果回炉料加多的,会脆,不能打3,只能打2.8.),如果是PC的,就只能打2 ...

是ABS

网友:
st2.9自攻钉

楼主:
ST是品牌还是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是品牌还是型号?

st是自攻螺钉代号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过螺丝的底孔吧。。。螺丝穿过这个2.5的孔锁在另一个塑胶件上,那就是打ST2.2的螺丝啦

网友:
标配3.0,即M3自攻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是自攻螺钉代号

那圆头和沉头又用什么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过螺丝的底孔吧。。。螺丝穿过这个2.5的孔锁在另一个塑胶件上,那就是打ST2.2的螺丝啦 ...

孔都2.5了你用2.2的螺丝肯定不行

网友C:
我看这个不是锁螺丝的孔,倒像是穿螺丝的孔。锁的孔应该在另一个配合的塑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个不是锁螺丝的孔,倒像是穿螺丝的孔。锁的孔应该在另一个配合的塑胶件上 ...

不是的,另外一面是平滑的底部。应该是用来放PCB板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