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怎么把AD的封装库转换为KICAD里的封装库?

楼主(2020-07-16):
请教坛友,怎么把AD的封装库转换为KICAD里的封装库?
我用了网上的转换工具,发现不行。转出来的文档都是空的。
求教一下坛友,有实际操作成功的吗?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最近学习KICAD,发现这款开源软件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A:
同求,之前画了很多AD库,现在又重画一遍,还是kicad项目之间太能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之前画了很多AD库,现在又重画一遍,还是kicad项目之间太能复制了。

我的AD库是按照每种元器件单独做的封装,这样原理图画好后,出的bom直接可以生产,不用做太大的修改。用KICAD如果要重做一遍封装,工作量有点大。
所以想着能否可以转换过来。
我想AD以后可能会找到你的,用KICAD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KICAD现在用的也不错。都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
先另存为低版本的99SE库,  再用转换工具试试

网友B:
KiCAD试用了一下,这货很不错啊(更新AD库转换KiCAD库)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kicad
参考这个帖子里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试用了一下,这货很不错啊(更新AD库转换KiCAD库)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 ...

谢谢,我去看下。我搜索过这个名字的帖子,没有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