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原理图和新库匹配

楼主(2020-07-17):
如下图,我生成了新的原理图库和PCB库,但是原理图里面的元件还是和老库一起匹配的,怎样做才能不出错的和我新生成的12v10a的库一一匹配上!

网友A:
在右侧库管理那里将老库移除,或这调整一下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侧库管理那里将老库移除,或这调整一下顺序

1.PCB库确实移动了下顺序就行了
2.但是原理图库不行,有一个叫SEAN.SCHLIB的库,其他的库好像还是原来的。我的原理图库现在工程文件只保留一个,但是还是不行。
3.PCB库没问题,能修改封装很不错了。

网友B:
没听说过AD,现在只会kicad
====
楼主新人,不会是钓鱼的吧,如果不是,楼主莫怪,小公司也收到过AD的律师函,说是招聘写的会Protel,大学都学protel,写这玩意也无可厚非啊,还是果断离得远远地,毕竟小公司太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AD,现在只会kicad
====
楼主新人,不会是钓鱼的吧,如果不是,楼主莫怪,小公司也收到过AD的律师 ...

搭车问下,请教一下,AD库怎么转成KICAD库。准备用KICAD。我按网上的一些操作。不成功。

网友D:
AD是什么鬼软件?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请教一下,AD库怎么转成KICAD库。准备用KICAD。我按网上的一些操作。不成功。 ...

论坛上有大神写过脚本,你搜索一下,其实KICAD的库本身也不少,需要我们自己弄的也不是特别多。我目前用KICAD就是特别新的或定制的模块需要重新弄一下库,其余的大多用自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大神写过脚本,你搜索一下,其实KICAD的库本身也不少,需要我们自己弄的也不是特别多。我目前用K ...

我不愿意用自带的库。我想用自己确认过的库。按照我们自己需要的栏目设计库,每一种物料都设计成一种封装(添加规格,型号,厂家,厂家编号等)。虽然前期比较繁琐。但是却不容易出错。方便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愿意用自带的库。我想用自己确认过的库。按照我们自己需要的栏目设计库,每一种物料都设计成一种封装 ...

那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库,将自带的库“复制”进去,然后修改属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库,将自带的库“复制”进去,然后修改属性就好了 ...

嗯,是这样的。不过我AD已经做成了这样的库,想偷懒,直接转换后在KICAD上用。

网友:
我听说过ad公司,据说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发律师函,工作非常轻松。

网友(2020-09-03):
楼上的,听说还有经常举行钓鱼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是什么鬼软件?第一次听说

最近用了下AD15,声明在朋友的私人电脑上用的。
感觉AD就是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收钱不断的升级。
相比99Se,的确改进不少,但带来的问题是越来越臃肿,塞了一堆没用的功能。
各种设置明目繁多,太细了。彰显软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