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下 这两个步进驱动器脉冲输入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0-07-17):
图片是两个步进驱动器,内部的脉冲检测电路。是用来接受 422差分脉冲,或开漏输出的单端脉冲的。 搞不太懂Q1,D1 的作用,请大家讨论分析下哈,谢谢

网友:
D1是把差分变成单向信号

网友:
Q1是放大输出吧

网友A:
图一是5V输入,输入24V要串电阻。图二是5-24V兼容电路,24V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5V输入,输入24V要串电阻。图二是5-24V兼容电路,24V可以直接输入。

这个是正解

网友B(2022-09-08):
按照图2简单搭了一个电路,没有接高速光偶。接高速光耦输入端的位置,接了一个普通的红色发光二极管,压降大概是两幅多,比高速光耦压降要大。简单测试,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调整输入电源电压,电流变化范围很大,没有实现恒流功能。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2简单搭了一个电路,没有接高速光偶。接高速光耦输入端的位置,接了一个普通的红色发光二极管,压降 ...

没有说是恒流吧?只是为了兼容5V和24V的情况。但是我没看懂原理。

网友:
大 佬,能否解析下D1的作用?是不是D1换个方向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5V输入,输入24V要串电阻。图二是5-24V兼容电路,24V可以直接输入。

你好,能否说下原理?没看懂如何兼容24V和5V的

网友(2023-12-15):
tinyTI仿真了一下,电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