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样驱动继电器可以吗?

楼主(2020-07-17):
以前从没接触过继电器,驱动电路是按照光耦手册上的推荐电路画的,我的继电器跟单片机不在一块板上,他们中间通过导线有1.2米的传输距离,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会不会容易被干扰?

网友:
你默认是要继电器导通吗?    如果不是强干扰的场合应该没啥问题。如果干扰比较强可以在接收侧再加一级光耦隔离。 前面的光耦有效的减少了发送的电信号不被干扰。后面接收没有,加个光耦隔离可以抵御很多现场耦合来的干扰

网友A:
断线就全开?这是找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线就全开?这是找死的节奏。

不是,我是照别人的电路抄的,没注意这里,把光耦改在R1和R2之间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NPN三极管
默认是上拉?
这不上电就导通了吗?
还不如直接将一楼的上拉电阻改为下拉
简单方便

网友:
NUD3112LT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三极管
默认是上拉?
这不上电就导通了吗?

请教是否这样子?

网友:
LS改过的可用

网友C:
从三极管C极接远距离线到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三极管C极接远距离线到继电器

这样抗干扰性好一些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抗干扰性好一些是吗?

参考下PLC的三极管输出呗,三极管在机器这边,接线出去驱动继电器

这样三极管的输入不用暴露在机器外

另外如果是需要3路的话,可以用一个ULN2003代替三极管和二极管,可以减少很多零件数量,多余通道跟用的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PLC的三极管输出呗,三极管在机器这边,接线出去驱动继电器

这样三极管的输入不用暴露在机器外

好的,多谢指点,我再去换200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PLC的三极管输出呗,三极管在机器这边,接线出去驱动继电器

这样三极管的输入不用暴露在机器外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2003驱动电路这样就行了吗? 用2003还需不需要加光耦?

网友:
你的光耦没有存在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2003驱动电路这样就行了吗? 用2003还需不需要加光耦?

如果用单片机驱动2003,建议加光耦,否则当2003输出短路时,单片机如果没有防护,也就跟着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2003驱动电路这样就行了吗? 用2003还需不需要加光耦?

可,但不建议用10K上拉,R6和U3可以互换一下位置,并将10k上拉改为1k下拉(或留空不焊)

ULN2003自带2.7k输入限流和10.2k的下拉电阻,如果你用10k上拉很可能不太好(并且这导致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继电器吸合)

要不要用光耦取决于电路的要求,有时是噪声要求,有时是安全要求。

如果ULN2003的输出可能会被用户误接高压怼爆一切那加上可以阻断一下,如果不可能会遇到超过ULN2003耐压的东西那可能就没必要

如果ULN2003发生击穿导致12V倒灌至5V输入,那么这个电流会经过2003输入口内部的2.7k电阻,每通道约4.5mA,如果5v一侧可以承受和钳住它,那也可以

网友:
另外楼主特别注意,ULN2003是高电平输入,低电平输出,如上图所示,如果开关没闭合,那么继电器是导通的。

网友E:
2003最好输入端加下拉,保证上电输出初始值为高,防止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但不建议用10K上拉,R6和U3可以互换一下位置,并将10k上拉改为1k下拉(或留空不焊)

ULN2003自带2.7 ...

再请教一下,我的基础太差,没想明白你说的下拉电阻取值1k这个数值是怎么计算的?因为这是我为了演示画的局部图,实际应用中左边的开关那里要换成5v电平的单片机端口,我想让它尽量省电,把这个下拉电阻取值适当增大行吗?

网友:
光耦会限流的,别驱动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的基础太差,没想明白你说的下拉电阻取值1k这个数值是怎么计算的?因为这是我为了演示画的 ...

1k不是计算出来的,只是取了一个较小的值以求可靠但又不至于光耦无法驱动

可以计算一下,光耦输入侧是5V+330R电阻,那么光耦输入侧最惨有If=(5V-1.4V)/330R=10.9mA
虽然PC817的CTR范围在50%到600%,但买到50%的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基本上都是PC817C,也就是200%到400%之间
按200%算那就是21.8mA,而12V/1k=12mA

另外我刚看到图里在用12V给ULN2003,虽然不会一下怼爆,但它本来是5V用的,最好换成ULN2004(6-15V),
如果因为ULN2004不常见而希望串电阻使用ULN2003,则R7应从2k改为7.8k左右,因为2004比2003内部多7.8k,这个可以在datasheet里看到。

可以改大甚至不接下拉电阻,因为这个东西它内部自带下拉电阻

若希望尽量省电,还是用MOS驱动或TBD62003,只是省这个电似乎没有意义,因为继电器线圈每个大概30mA~6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不是计算出来的,只是取了一个较小的值以求可靠但又不至于光耦无法驱动

可以计算一下,光耦输入侧是5V ...

这回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3最好输入端加下拉,保证上电输出初始值为高,防止误导通

2003 内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