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发动机转速和车速是怎么个关系?

楼主(2020-07-17):
本人是汽车小白,我认为在挡位一定时,发动机转速和车速是固定的关系,因为里面的齿轮都是刚性的。
但是很奇怪,汽车在爬坡不换档时,需要深踩油门,车速不变或降低了,但是发动机转速升高了,这是什么机理啊?

网友:
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还有个离合器/液力变矩器,

网友A:
看变速箱类型吧,手动变速箱应该是刚性的,自动的大多数都不是。

但是还有离合器的存在

lz没有驾照?

网友:
传统6AT,发动机和变速箱不是刚性的 ,里面是靠变速箱油传动的,液力变矩器

网友B:
不是档位在某一档位时,传动就固定的,那样汽车轮子的直径不变,岂不是6AT的汽车只能开6个速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档位在某一档位时,传动就固定的,那样汽车轮子的直径不变,岂不是6AT的汽车只能开6个速度值? ...

发动机转速会变,速度值就了呀,怎么会只有6个速度值?

手动变速箱就是这个原理吧。

离合器只在半联动时不是咬合死的,其他情况是咬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可以观察下带变速 的自行车,不确定驱动部份的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变速箱类型吧,手动变速箱应该是刚性的,自动的大多数都不是。

但是还有离合器的存在

这。。。我有驾照,但是我也依旧不懂,考驾照时候没有明确教这部分内容吧?呵呵

网友C:
开习惯就找到感觉了,刚从驾校出来的新手都被教练教30码上三档,40码上四档,50码上五档,简直就是坑人啊

网友D:
我都是开了手自一体的车之后才 摸索到手动挡换挡的时机

网友:
一般来说双离合变速箱和手动变速箱是固定齿比的,挡位不变,车速和发动机转速固定比例

AT变速箱比较复杂, 液力变矩器锁止的时候是固定齿比,未锁止时比例是变化的

CVT比例是变化的
目前新的CVT变速箱低速档锁止之后也有固定齿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习惯就找到感觉了,刚从驾校出来的新手都被教练教30码上三档,40码上四档,50码上五档,简直就是坑人啊{: ...

不是坑,老车,最佳力矩点在2000左右,手动换档,反应不过来时,不容易死火,没有顿错感。
新车一般在1500,感觉就不爽了

网友:
手动挡你就知道了

网友E:
lz的疑问是正常的。。。。

如果只有gearbox ,那么就是钢性的。  比如 4at 就是 4种齿轮比(也可以说为了满足力矩的需要)

半联动的话, 其实就是变力矩的。然后发动机转速和实际车轮转速不成线性变化。

但是一旦脱离半联动变成联动的话,就是齿轮刚性连接。这时候发动机转速和车轮转速是成线性比例的。

-----------------------
另外论坛的各位有没有试过,自动挡车子在前进过程中,强行推到“倒挡”,然后加油门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档位在某一档位时,传动就固定的,那样汽车轮子的直径不变,岂不是6AT的汽车只能开6个速度值? ...

怎么会6个速度值呢,固定减速比下,不踩油门和深踩油门发动机转速不一样啊,就像变频器频率可快可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开了手自一体的车之后才 摸索到手动挡换挡的时机

换挡什么时机?说说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开习惯就找到感觉了,刚从驾校出来的新手都被教练教30码上三档,40码上四档,50码上五档,简直就是坑人啊{: ...

这样开有什么错么?没感觉错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疑问是正常的。。。。

如果只有gearbox ,那么就是钢性的。  比如 4at 就是 4种齿轮比(也可以说为了 ...

变速箱有逻辑保护,高于一定车速挂R挡,变速箱不会实际执行,有些车还会有警告,低于一定车速会执行,但不会对车造成损伤,最多只是有明显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挡什么时机?说说看

一般我的规律:发动机转速从1000开始飙到2000往上时,我就开始换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样开有什么错么?没感觉错哪啊

错就错在培养出一群死记硬背不善思考的学员,虽然说在平路上,换档时机基本与速度成正比,但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扭矩输出转速,这能与速度直接挂钩吗?再说了坡路上如果还按那一套,上坡易熄火下坡拖档费油超车扭矩不够,每一台发动机都有不同的扭矩曲线,每一台变速箱都有不同的变比,汽车的这些性能都是固定的,它不会根据你的驾驶风格去变化,这些都是需要驾驶者去用心去体会,需要人去适应车子,合理发挥汽车的性能,才能获得更好的驾驶体验,更省油,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寿命也更长,这也是驾驶手动档车型的乐趣所在

如果让我说应该在什么时候换档,我的答案是根据车子当前的状态和路况所需求的功率去换,绝不是简单的跟车速转速之类的划等号

网友:
转速正比行驶速度,但是油门不是正比转速,扭矩不够,加油门,转速也上不去。

网友G:
变速箱和轮端通过花键刚性连接。变速箱和发动机连接要看情况,如果变速箱有液力变扭器,不同工况下的连接分为三种情况,液力耦合(柔性连接),control slip(半连接),lock(刚性连接)。对于匹配双离合的DCT或者单离合的MT,主要包括离合器压紧时的刚性连接,和离合器打滑时的半连接。为什么起步踩油门时发动机转速高车速低?是因为此时变速箱的降速增扭作用。发动机转速/车轮转速=液力变扭器速比x挡位速比x主减速比。这里的液力变扭器速比主要针对液力耦合时的speed ratio,会跟随工况时刻变化(目前大多数TC都能实现低速锁止,纯液力耦合的时间比较短)。挡位速比跟随挡位不同而不同,主减速比一般是固定值(其中DCT奇数轴偶数轴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主减速比)。如果按照工程经验来估算,大部分车子起步时发动机转速大概是轮胎转速的15-18倍。

网友(2020-08-19):
档位不变的情况下,转速和车速一定是成比例的。
上坡的时候,车速感觉没很大变化,但转速升高,是因为一档的减速比很大,车速对于转速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就错在培养出一群死记硬背不善思考的学员,虽然说在平路上,换档时机基本与速度成正比,但不同的车型有 ...

你上小学1年级就给你讲开方,讲函数,讲多元一次方程,你确定能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习惯就找到感觉了,刚从驾校出来的新手都被教练教30码上三档,40码上四档,50码上五档,简直就是坑人啊{: ...

普桑、平路、这么开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速箱和轮端通过花键刚性连接。变速箱和发动机连接要看情况,如果变速箱有液力变扭器,不同工况下的连接分 ...

老的at变速箱都是液力耦合(柔性连接)吧?
我知道新的at、cvt都有锁止硬连接,效率高更加节油

网友:
当前的状态和路况所需求的功率去换,绝不是简单的跟车速转速之类的划等号

开着车还能计算燃油比,车载重量来计算功率,高手

网友(2020-11-26):
到底是不是 上坡的时候 踩油门 发动机转速高 但车速不成比例升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