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辉芒最新三合一仿真烧写器

楼主(2020-07-17):
没想到竟然是全隔离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对自己的产品没信心 怕把客户的计算机USB口烧坏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低端MCU有很多都是用在强电非隔离场景的,比如阻容降压供电。这个时候有隔离的调试器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改天也要一个来用用

网友:
This looks like a decent design.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看起来确实很不错。

楼主:
淘宝上128买的。

网友:
用料很足

网友:
这仿真器可以,我这手上只有一个下载器。

网友A:
1.布局设计都很漂亮。居然用ADI的隔离芯片,那货挺贵。
2.槽点是USB口,用的贴片的。固定脚不是插针,时间久了容易坏。图中好像有虚焊。 如果能用type C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布局设计都很漂亮。居然用ADI的隔离芯片,那货挺贵。
2.槽点是USB口,用的贴片的。固定脚不是插针,时间 ...

嗯,我上次拆开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个外壳引脚处补焊过了。

网友:
居然不是type-c
居然还是mini,还不如用以前的type B.
为什么那么多调试器都喜欢用mini

网友B:
仿真顺畅吗?以前仿真老是乱跑,一复位都得等上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顺畅吗?以前仿真老是乱跑,一复位都得等上几秒。

以前在试用粤源点的芯片时候,大概是2017年的样子,我好像也遇到过乱跳问题。后来就没用粤源点的芯片。
后来去年开始用的辉芒微的芯片,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粤源点的其实就是辉芒微的芯片。估计是有改进了。

网友C:
三合一: 仿真,烧写。 还有一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合一: 仿真,烧写。 还有一个是什么?

好像是触摸单片机的参数调试配置功能。

网友:
我也买了个,做触摸调试不成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做触摸调试不成功。不知什么原因。
Have you contact the vendor?

网友:
刚买了一个,还没用

网友:
不错,   那里有卖》

网友E:
使用如何,比另外那款非隔离的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如何,比另外那款非隔离的效果好吗?

效果差不多,只是脱机烧写比原来的那款脱机烧写器小巧,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触摸调试不成功。不知什么原因。
Have you contact the vendor?

联系了售卖店铺的商家,通过他们反馈给他们的工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