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SPI干扰的问题?如何消除干扰?

楼主(2020-07-17):
最近小弟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是NRF52832+STM32F103ZE的芯片,通信方式是两个芯片采用SPI方式连接。52832是主模式,STM32从模式,并且启用DMA。

52832会持续给STM32发送数据。在运行一两天后,会出现STM32接收到数据乱码的现象。断电重启后,大部分会恢复稳定运行。有极少数需要断电更长时间,再重启才会恢复正常。

软件代码方面做了很多改进,效果不是很好。

现在怀疑是硬件方面的问题。SPI再传输过程中被干扰,使CLK信号乱了。

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排查下。

网友A:
不要长时间EN使能

网友:
没有帧结构吗?  包头, 长度, 校验....都没有?

网友B:
可以实际量下SPI的信号质量。特别是有问题时与无问题时的信号。
或者,把SPI的时钟速率降下来,降到原来的1/3.看下是否改善。
我觉得更像是代码有问题,硬件信号出问题,不会一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际量下SPI的信号质量。特别是有问题时与无问题时的信号。
或者,把SPI的时钟速率降下来,降到原来的1 ...

硬件有问题不会是前面好,后面坏。硬件问题是随时都有可能有问题。这个更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吧,如果是干扰的话,是随机出问题,而不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再出现乱码.
而且SPI的时钟也不算是很高频,被干扰的可能性较低
相对来说我怀疑的是SLAVE端的STM芯片的晶振的精度漂移了,导致时钟同步异常.
我建议你用示波器一直抓SPI信号做串行信号解析,然后一直跑到你说的乱码出现,然后观察spi波形是否完整,串行解析结果是否正确,
这样可是适当收束问题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如果是干扰的话,是随机出问题,而不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再出现乱码.
而且SPI的时钟也不算是很高频, ...

兄弟,spi是源同步的,带时钟pin。。

lz这个看上去像是内存没管理好,把栈或堆写坏了,表象是随机的,实际是写乱了。运行时间长了又用到动态内存管理在stm32这货上容易出现。

网友:
有一个帧错误中断,如果出现就重新初始化SPI

网友:
目前也用到了主从SPI做波形采样,国产M0,帧同步是有必要的,即使偶然干扰消除能恢复就行。
猜测楼主不是这个问题,在办公室持续运行正常吗?

网友:
不使用dma应该就好了

网友:
SPI如果出错了,那你复位SPI也没用的,STM32的SPI有个大问题,应该CS管脚复位后一定时间,就初始化SPI的接收寄存器,但是STM32的不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长时间EN使能

指的是SPI的cs引脚的,这个是由NRF52832控制的,每次传输都会拉低,其余时间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际量下SPI的信号质量。特别是有问题时与无问题时的信号。
或者,把SPI的时钟速率降下来,降到原来的1 ...

怎么测量SPI的信号质量呢?
周末排查了有问题与无问题的SPI信号。无区别。

软件方面,用的是RT-Thread操作系统,采用专门给这个SPI分配了内存池,写飞的概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如果是干扰的话,是随机出问题,而不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再出现乱码.
而且SPI的时钟也不算是很高频, ...

也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因为体积的原因,现在采用的是8MHz的贴片晶振,负载电容为18pF,晶振的外交电容C1=C2=30pF。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信号,波形解码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spi是源同步的,带时钟pin。。

lz这个看上去像是内存没管理好,把栈或堆写坏了,表象是随机的,实 ...

现在软件上用的是操作系统,给这货专门分配了内存池,如果写飞的话,任何数据应该都发不出了吧。

网友:
以前我做的一个项目
也是有这种问题
之前做了很多版,都好的很
直到有个批次的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查来查去,发现是时钟速度过快
降低时钟就OK了

网友:
楼主SPI 时钟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降低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不要用DMA,不要用DMA,不要用DMA......

血的教训!!!!!!!!!!

STM32的SPI用DMA接收,如果时钟CLK受到干扰,后面的DMA接收会一直出错,只有重新初始化整个SPI模板才能正常。所以,如果一定要用DMA接收,那么就要加帧校验模式,在校验出错的时候重新初始化从机SPI模块,然后通知主SPI设备重新发送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如果是干扰的话,是随机出问题,而不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再出现乱码.
而且SPI的时钟也不算是很高频, ...

STM32是SCK引脚同步时钟的,不存在时钟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
STM32接收的数据从串口打印出来,看出错的规律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