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HP G7迷你服务器安装上450M的PCIE无线网上,只有300Mbps?

楼主(2020-07-17):
我从公司机上拆下来的:

上面标着2.4G,5G各是450Mbps ( 上次有网友说,2.4G最高才300Mbps, 怎么回事?)

我安装好驱动:

连接上5G频道,怎么只有300MBPS ?

之前使用USB2.0        的腾达网卡,都显示433 Mbps 的。

注:无线路由器是华硕的,5G速度是876Mbps的。

网友:
路由器设置检查一下bgn是否都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