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破壁机需要用无感foc 吗?

楼主(2020-07-18):
最近听到,看到一些电机控制的案子,基本上都归属于电机控制的深度应用,也感觉这一两年来喧嚣无比的电机控制领域似乎又沉寂了好多,估计是电机控制这一亩三分地好挖的都挖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比较难挖的石头了。应用笔记也基本看得差不多了,开源的东西也用不上,国外的论文的数学描述好像看不太懂,但客户的要求又很刁钻,不是要求零速重载启动就是超低速定速大力矩输出,负载变动还不好预期,更变态的还要求成本更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景?

网友A:
估计都是别人搞不定才找你的,现在电机控制的难题就是零速重载启动  超低速定速大力矩输出  动态响应,这是行业难题

PMSM 零速重载启动  超低速定速大力矩输出这个可以用高频注入做
动态响应这个只能是改进算法了

网友B:
换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是别人搞不定才找你的,现在电机控制的难题就是零速重载启动  超低速定速大力矩输出  动态响应,这是 ...

据说目前只有TI FAST估算器能够满足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

开关磁阻就可以搞无感了?
开关磁阻比较适合搅拌机,突然加速时峰值电流很大,对硬件和磁钢都比较的有冲击。
但无刷的比开关磁阻好控制,无感的更是如此。感觉还是发展无刷的好些。开关磁阻虽然不用磁铁,但成本并不低。能做好的估计是德国的沃为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目前只有TI FAST估算器能够满足应用。

那就直接用TI的呗,反正做出产品就可以

网友C:
每天都碰到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做家用或类似用途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用TI的呗,反正做出产品就可以

据说客户用TI的早就量产了,但是单片机和配套的驱动很贵,现在是要低成本的实现,比如stspin32 那种高压的集成芯片,那成本就低很多了,老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天都碰到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做家用或类似用途产品。

解决的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客户用TI的早就量产了,但是单片机和配套的驱动很贵,现在是要低成本的实现,比如stspin32 那种高压 ...

我就有朋友用高频注入做压缩机,在2.8MPa时都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有朋友用高频注入做压缩机,在2.8MPa时都可以直接启动

st原厂的用stm32f030做无感foc 压缩机方案,但没有用hfi,量产了。

网友D:
要求高就要付出代价,加个磁编,截止本楼楼上的所有一切问题变成浮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有朋友用高频注入做压缩机,在2.8MPa时都可以直接启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难,给几秒钟超大转矩轻松的事,要大转矩,还要平稳,不飞转......这才TM恶心的要求,这样的客户让他去吃翔

网友:
引用 楼主:
st原厂的用stm32f030做无感foc 压缩机方案,但没有用hfi,量产了。

什么场合的压缩机?一般家用的都没有启动要求,只要间隔3分钟压力释放后能启动就可以,所以用ST的库勉强也可以用,我那个朋友是做汽车空调应用的,汽车行业要求必须在2.8时能启动,ST的库肯定就不能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难,给几秒钟超大转矩轻松的事,要大转矩,还要平稳,不飞转......这才TM恶心的要求 ...

很多地方都这种需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就要付出代价,加个磁编,截止本楼楼上的所有一切问题变成浮云

没办法要求压缩机厂家加传感器的,除非自己做压缩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原厂的用stm32f030做无感foc 压缩机方案,但没有用hfi,量产了。

无感foc 压缩机  本来不用HFI都可以搞呀,做家电的那帮人搞了10年前 都搞好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磁阻就可以搞无感了?
开关磁阻比较适合搅拌机,突然加速时峰值电流很大,对硬件和磁钢都比较的有冲击 ...

搜不到德国 沃为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不到德国 沃为克

沃维克
一台大约一万块吧
搅面团,打冰,做饭,蒸鱼没有搞不定的。
应该是世界唯一使用有感开关磁阻电机驱动的,德国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感foc 压缩机  本来不用HFI都可以搞呀,做家电的那帮人搞了10年前 都搞好了吧 ...

就是强拖。
10年前无感方波算高科技了,无感foc应该才5,6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就要付出代价,加个磁编,截止本楼楼上的所有一切问题变成浮云

给几秒钟大电流很轻松?无感条件下,怎么保证在哪个角度启动?加速过程有转矩突变时如何保证跟踪?胡萝卜把杯子都填的紧紧的,需要的力蛮大的。
这话也没毛病,但具体分析的话,比如客户拿个无感foc的量产型破壁机样机给你,要求提供低成本方案时,还能上磁編吗?
还没到敢给客户喂便便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地方都这种需求的

确实蛮多。也是无感应用的热点。
滑板车,电钻,电锤,油泵,没点功力还真搞不定。就算用强拖,成本也更高。

网友:
都这么高级了?我以为里面就是普通串励电机,直驱输出不是很好很环保么,轻松上2W转不够么?

刚刚把家里豆浆机搬出来看了下,好像不是串励电机,手感和噪音明显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沃维克
一台大约一万块吧
搅面团,打冰,做饭,蒸鱼没有搞不定的。

有感的吗? 有感的可能好弄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沃维克
一台大约一万块吧
搅面团,打冰,做饭,蒸鱼没有搞不定的。

磁阻电机的论文2005年左右的发的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阻电机的论文2005年左右的发的多些

用的光耦,可以和霍尔bldc等效,难点应该是低速60rpm的大扭力稳定驱动,也可以1万多转的高速打冰。

搞研发难道就是看看论文,就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光耦,可以和霍尔bldc等效,难点应该是低速60rpm的大扭力稳定驱动,也可以1万多转的高速打冰。

搞研 ...

大神说的是沃维克的那个产品?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说的是沃维克的那个产品?膜拜一下

那是7,8年前的事了。现在的搞法基本就是把国外的家用食品工具再山寨一波。

我找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几秒钟大电流很轻松?无感条件下,怎么保证在哪个角度启动?加速过程有转矩突变时如何保证跟踪?胡萝卜把 ...

貌似很认真,但事实上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根本没有复杂的所谓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很认真,但事实上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根本没有复杂的所谓算法 ...

记得前几年在st峰会上展示用m0做的高频注入demo时,有个感觉很高傲的家伙走过来,说真的是高频注入吗?回答是的,结果这哥们就说不可能,给他试了静止时的跟踪效果等等,结果走的时候还是大声说不可能,我只能对他说,在你的认知里,确实是不可能。这让我想起三季人的故事,他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冬季呀!

现在客户用TI  FAST型号的已经量产,也有很多公司试图用更便宜的STSPIN32来做,但困于算法,还没有做到,用强拖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类型的问题,对初学者和没有长进的老工程师确实是唯一的解法,只是最终未必能够解决,徒劳浪费时间而已。稍微有点经验的会转弯的工程师至少会尝试打打脉冲,用下高频注入,这个也算第二种方法了。世界上哪有绝对的事情喔!

真不知道TI 是怎么赚钱的哈

网友:
在电机的FOC上,接触了STM32F302,microchip16F系列,飞思卡尔KE02系列,TIC2000,英飞凌XMC,
因为项目原因,真正运用到项目是ST和英飞凌,TI做的很好,ST最容易上手,XMC最稳定,个人觉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F:
大佬  问下方波怎样才可以,主动加快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  问下方波怎样才可以,主动加快续流

在别的帖子回了。
买一个好硬的四轴电调,玩几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别的帖子回了。
买一个好硬的四轴电调,玩几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说下思路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下思路呗
哈哈

一部电影还没放,就有了剧透,还有看的意义?

记得小时候搞数学竞赛,好玩的地方就是如何发现解题的关键,一旦找到关键思路,就那么一点的突破,剩下的就只是单纯的套路了。

我还是不要拂了大家跃跃欲试的兴趣,我只能说,这个也是高压植保机的关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部电影还没放,就有了剧透,还有看的意义?

记得小时候搞数学竞赛,好玩的地方就是如何发现解题的关键 ...

嗨  有没有波形  发出来看看呗
好赢的电调手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嗨  有没有波形  发出来看看呗
好赢的电调手头没有

好多年没玩方波了,找不到了。

网友:
那说说思路呗  哈哈

网友E(2020-11-09):
引用 楼主:
就是强拖。
10年前无感方波算高科技了,无感foc应该才5,6年吧。

我认识一帮人10年前都搞家电的无感FO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识一帮人10年前都搞家电的无感FOC了

那应该玩的挺早了,不过要做好,还得摸索蛮长的时间,应用笔记只是给出个起点,后面就看个人能力了。
无感方波大概是2004年左右才出来,C8051都算很新的片子了,那时候能玩无感FOC的估计也就是搞变频器或是高校玩DSP电机控制的那帮人吧。

网友(2021-01-19):
我是做刮板机的 哈哈  2.2倍转矩启动

网友G:
加一个磁编码器咯 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磁编码器咯 几块钱

我也想说呢  磁编码传感器也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磁编码器咯 几块钱

你得看客户接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