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测试lora,总结了一些测试方法供参考

楼主(2020-07-18):
射频测试方案
测试方向分为3个(归纳为对比测试方法):
        1:发射功率
                通过频谱分析仪测试发射功率
                        验证步骤:
                                1:直接电池端供电,射频模块输出射频转接线节频谱仪测试一个输出功率;                        2:射频模块稳压电源单独供电,与“1”方法电压一致记录输出功率;
                        意义:排除线路板供电问题
                评判方法,频谱仪峰值读数。
        2:接收灵敏度
                        方案:同一个信号源发射,接收设备用一个天线,天线周围空旷程度尽量接近,天线连接射频模块方式一致。
                        对比方法1:(推荐方法)
                                通过指示灯提示接收状态;
                                与参考设备对比;
                        对比方法2:
                                通过log输出观察;
                                与参考设备对比;
                评判方法:
                                直线拉距测试,通过同一时刻观察接收指示灯/log输出(log输出会影响接收性能),随着距离增加观察接收设备的稳定性。

通过“1”与“2”可以确认线路板射频相关性能。

        3:天线与位置
                更换不同天线,不同位置测试直线通信距离。

关于RSSI 为什么观察不到 -120+?
        回答,根据我测试经验可以这样观察,RTT log 有一定缓冲,在接收设备极限距离连接调试器就可以观察到。会出现连接调试器就接收不到现象。

关于不同时间不同测试人员测试出来的数据不一样?
        回答:现在是裸板测试,测试过程中容易损坏,受人为影响因素非常多。没有搭建出来一个有效的测试环境,测试过程与结果意义不大。如:测试板之间的差异,天线如何摆放,射频线可不可靠,射频板固定稳不稳定,天线固定稳不稳定,这些都可能影响测试数据。

关于距离评估:
        推荐在一条马路上,直线拉距。
        推荐相对位置评估,不推荐绝对为位置评估。

小公司没有成熟产品,招生产员工的数量大于研发员工数量就是浪费,最后全部都要研发去搞;
发发牢骚,总结好了,准备去测试。。。。。。

楼主:
顶起,在制作测试表格,欢迎交流一下。

网友:
接收测试
信号源由两种方式
1,矢量信号源。
2,校准过的模块+可控制衰减器(也要校准过)
3, 手机屏蔽箱
上述3点就可以坐在办公室完成大部分测试
最后再做路测。

网友:
3, 手机屏蔽箱

这个自己做的?

楼主:
更新测试情况:4层线路板,搞了个单点接地,发现射频一发射,GPS直接重启,把分割的地线全部节一起解决,看来射频板要直接大面积接地处理。

网友(2020-09-03):
引用 楼主:
更新测试情况:4层线路板,搞了个单点接地,发现射频一发射,GPS直接重启,把分割的地线全部节一起解决,看 ...

射频是不能单点接地

网友:
lz搞 lora,应用什么产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手机屏蔽箱,你们频率范围是多少?淘宝上看到的一般最低频率是800MHz,lora不是都在400MHz~500MHz嘛,能不能发一下你们采购的淘宝链接,还有屏蔽效果怎么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