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凑个热闹, diy个简易示波器

楼主(2020-07-18):
淘宝上有个示波器套件似乎很受欢迎,型号是DSO138,原理图如下(图片来自淘宝)

基本指标:采样率1Msps,模拟带宽200kHz,垂直灵敏度从10mV/div5V/div,水平时基从10us/div50s/div,具有自动、普通和单次触发模式,自带1kHz/3.3V方波测试信号。是不是挺不错?
不过采样率1Msps还是低了点。以及切换耦合方式、垂直灵敏度都是用机械开关实现的,还需要用双联开关的另一联来告诉MCU开关状态。是不是有点傻?这两个地方看来可以改进一下。
首先MCU可以改用STM32F303CC,和STM32F103相比除了增加了4个片内运算放大器、7个比较器以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的ADC时钟可以运行在与主频相同的72MHz12位采样时的最高采样率可以达到72/(12.5+1.5)=5.14Msps。如果把分辨率降到6位,再超点主频到80MHz,最高采样率就是80/(6.5+1.5)=10Msps了,是不是很美妙?
输入端的几个机械开关则可以用继电器或者模拟开关代替。然而用模拟开关的问题是输入电压不能超过模拟开关的耐压了。然而我拿到电路板才发现忘了这一点,算了,反正一般情况用示波器也不会测到太高的电压,就这样吧。
原理图如下,除了之前两处,再就是改成了电池供电,这样可以做成一个手持式设备了。按钮则只用了两个,操作起来稍微麻烦一点。

还有个bug是高压必须先上电,否则DG409很容易闩锁,但是两个DCDCEN脚都忘了加下拉……只能下个版本改进了。
实物照片,果然还是搞gui最折腾,有句话怎么说的,凡是有gui的程序都得在gui上消耗80%的时间……

源代码和pdf原理图见github链接:

https://github.com/tomzbj/diy/tree/master/dso

网友:
非常佩服你们的动手能力,我就想搞个完整的,直接能用的

网友:
好贴,有空装台玩玩

网友A:
楼主代码工程文件工程去掉了么?只留下一些.c ,.h文件?整个工程如何打开?自己新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代码工程文件工程去掉了么?只留下一些.c ,.h文件?整个工程如何打开?自己新建一个?? ...

Makefile足够了
我从来不用keil iar之类

网友B:
再用长条形的OLED屏,缩小一点点,做成示波笔,那就实用性很好了,现场检修设备非常有用。

网友C:
单通道差评,怎么也得2个通道实用啊。F3系列记得有多个AD,可以同步采样的。

网友C:
用2个轮拨啊。轮拨一个顶3个按钮。秀珍的都是用轮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通道差评,怎么也得2个通道实用啊。F3系列记得有多个AD,可以同步采样的。 ...

我觉得恰恰单通道正好,如果需要多通道的用成品的就好了,单通道的便携 初测还是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通道差评,怎么也得2个通道实用啊。F3系列记得有多个AD,可以同步采样的。 ...

我是放在85*50的blaster盒里的,2个通道估计是放不下了。。。除非双面贴
f3交错采样的话速度可以不止10M吧,我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个轮拨啊。轮拨一个顶3个按钮。秀珍的都是用轮拨。

嗯,我也在考虑,有啥推荐的型号么?这东西似乎不太好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396745627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9564061761
这俩如何?

网友:
不错,表示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在考虑,有啥推荐的型号么?这东西似乎不太好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 ...

这个不知道,一般都LC打板顺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放在85*50的blaster盒里的,2个通道估计是放不下了。。。除非双面贴
f3交错采样的话速度可以不止10M ...

看用途定位,如果是便携看测试点,那确实单通道可能够,基本需要带USB直接手机屏看了,不用内置电池。  如果作为DIY用的廉价示波器,体积可以再稍微大点,双通道是必须的(总有同时看个输入输出的需求吧)。  稍微扩大体积也不影响便携性。  记得F3是支持多个AD同步采,交错采还是等于单通道提高采样率啊,同步采才是多通道。

之前坛里有个貌似是开源的DS201还是什么的吧,用F1+FPGA做的,非常迷你,外挂AD做的貌似跟F3应该差不多性能,不知道是1还是2CH。

网友:
成品套件是为了节约成本,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途定位,如果是便携看测试点,那确实单通道可能够,基本需要带USB直接手机屏看了,不用内置电池。   ...

adc是ad928x或者ads830之类吧,其实不用fpga,有个fifo就行,但是idt720x都停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kefile足够了
我从来不用keil iar之类

能否把你的工具链分享出来,这个更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把你的工具链分享出来,这个更感兴趣

就是gc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用长条形的OLED屏,缩小一点点,做成示波笔,那就实用性很好了,现场检修设备非常有用。 ...

MARK,一直想DIY个示波笔。。。

网友:
能不能打包一个,看看你的命令行编译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全部编译make -Bsj  平时make -sj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示波器挺好

网友:
有创意,能搞个套件就好了

网友:
不错,这个示波器要是有套件就好了。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如果没有人做套件的话个人做成本太高了

网友(2020-08-24):
引用 楼主:
全部编译make -Bsj  平时make -sj

大牛,makefile

网友:
有套件出的话,支持一下。

网友(2020-09-24):
哪里可以买嘞,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挺好,入门级

网友(2021-01-01):
很牛逼的,支持 有套件吗 这个可以满足基本DIY需求了

网友E(2021-02-25):
请教下楼主,不用ide的话,调试该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Makefile足够了
我从来不用keil iar之类

大神能不能大概讲一下怎么只用makefile编译?怎么建工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不用ide的话,调试该怎么解决?

用stlink就差不多了, 对着map文件检查地址, 再不行在适当的地方插printf输出呗
我是用eclipse, 但不用它的工程, 用"新建Makefile工程并导入现有代码"

好处是不管stm32, stm8, avr, 还是51, 都用同一套流程搞定, 省得换个平台还得换id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能不能大概讲一下怎么只用makefile编译?怎么建工程、设置

找个Makefile教程自己动手写一次, 之后每次就不用从头写了, 把之前的改改就行.
我上面有源码, 里面有Makefile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link就差不多了, 对着map文件检查地址, 再不行在适当的地方插printf输出呗
我是用eclipse, 但不用它 ...

谢了,总觉得gdb不太好用,打断点啥的还是得回到常用的ide,所以makefile的方式没坚持下来,看你用的这么溜也只有羡慕的份了,膜拜大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个Makefile教程自己动手写一次, 之后每次就不用从头写了, 把之前的改改就行.
我上面有源码, 里面有Make ...

这种情况怎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怎么仿真?

有啥好仿真的, 直接板上调试
需要看寄存器的话用stlink可以看, 就是得到reference manual里查寄存器地址, 麻烦一点.

网友:
大神就是牛。还是习惯在IDE环境仿真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好仿真的, 直接板上调试
需要看寄存器的话用stlink可以看, 就是得到reference manual里查寄存器地址, ...

明白了,JLINK其实也只是在查寄存器地址来实现仿真的,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