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三天线两天线有区别吗?

楼主(2020-07-18):
哪位亲能描述一下?原装的三天线换成了两天线的模块,中间的天线不用了。。。。

网友A:
那个三天线的是双频450Mbps的6300网卡,两天线的是双频300Mbps的6205网卡。这两款都是802.11n双频产品,路由器802.11n模式主流是300Mbps,所以换6300意义不大。
我刚买了一张Intel 7260 AC网卡,把原装6205网卡替换掉。7260ac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半高网卡了,300M+867M 802.11AC,等到了以后我直播一下升级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天线的是双频450Mbps的6300网卡,两天线的是双频300Mbps的6205网卡。这两款都是802.11n双频产品,路 ...

您的出现如同一阵春风拂过,好期待您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