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单片机快速入门九: 用 I2C HAL 库读写24C02

楼主(2020-07-18):
24C02 现在基本是开发板的标配,对于需要掉电存储的应用来说确是不二选择。现在单片机因为内部集成了Flash存储器,一般也都支持数据的掉电保存,但相对于 24C02 这种 EEPROM 来说,使用单片机内部的 Flash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a.        Flash 写入数据之前需要先执行擦除操作,而且擦除以扇区为单位。
b.        Flash读写次数比 EEPROM 少很多。
c.        容易误操作,把 Flash 内部的代码擦除掉。
d.        影响中断的响应时间。
24C02 有 256 字节的数据,一般说来也够用了。它的地址是可以通过引脚配置的,这样一条 I2C 总线上就可以挂多个 24C02。

完整内容请参考:

网友A: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工程,谢谢

楼主(2020-08-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工程,谢谢

已经上传

网友:
是的,掉电存数据用FRAM或E2PROM比较快,检测到电压到临界值后,将数据存储到指定位置,下次上电读取。

网友(2020-09-16):
LZ怎么没有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