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际数据告诉你:32G内存性价比不高,16G最优化

楼主(2020-07-19):
现如今无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双通道16GB内存已经成为标配,单通道或者8GB很难入法眼,但一方面,8GB内存仍是很多笔记本的起步规格,是否还有购买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升级到32GB内存,又能带来多大提升?

联想就以拯救者Y7000P 2020版笔记本为例,对比测试了单通道8GB、双通道16GB、双通道32GB的性能差异,频率均为主流的3200MHz,结构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

首先是内容创作测试,测试项目包含Adobe Photoshop、After Effects、Premiere Pro、DaVinci Resolve 16。

很明显,双通道16GB相比于单通道8GB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平均达到了21%左右,单通道8GB甚至已经无法完成AE的测试,反复卡死。

双通道32GB的作用就不是很明显了,相比于双通道16GB除了在PS里提升10%左右,其他都不到4%。

这些提升主要来自16GB内存被吃满之后,额外的空闲内存所释放的性能,因此如果创作软件吃不满16GB,或者略微超过16GB,再加到32GB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接下来是实际游戏测试,一共跑了七款常见游戏。

双通道16GB领先单通道8GB少则4.2%,多则22.9%,平均幅度为11.3%,就游戏体验而言已经可以拉出一个档位的差距。

双通道32GB、16GB则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绝大多数差距还不到1FPS,因为现阶段16GB内存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几乎所有游戏。

可以看出,双通道16GB如今符合绝大多数用户、玩家的日常需求。如果追求更极致的体验,或者经常并行多个高负载任务,倒是可以考虑加到32GB。

网友A:
写文案(就像上面小编)当然用不到16g,word办公电脑2g内存足够了。开发机16g都卡成翔,32g都不敢开虚拟机,64g才是基本够用的配置。想跑个大模型不好意思,得192g内存起步了,跑个大模型没有256g内存会被笑话的。。当然纯游戏机16g刚刚够,未来的游戏只会越来越大。当影碟机使的同样2g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文案(就像上面小编)当然用不到16g,word办公电脑2g内存足够了。开发机16g都卡成翔,32g都不敢开虚拟机 ...

开喷之前先看清楚,文章上面测试的是大型设计软件和热门大型游戏。

你说的虚拟机,其实已经是一台电脑当做2台甚至多台使用了。这种使用方式是没有可参考性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喷之前先看清楚,上面测试的是大型设计软件和热门大型游戏。

你说的虚拟机,其实已经是一台电脑当做2 ...

没毛病,他们测试只会开一个大型软件导入一个大文件而已。但是真正的设计师不可能一次只开一个。素材一导就是一批,上下同时开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素材再做处理。同理,大型游戏也是只开一个。就像17年,intel出的文案,7350k吊打地球所有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他们测试只会开一个大型软件导入一个大文件而已。但是真正的设计师不可能一次只开一个。素材一导 ...

我说:20万元的日产SUV已经开得很好,安全又舒适。

你开1000万兰博基尼的,肯定会将20万元的日本车贬低到一文不值。

这类科普文章,都是针对大众消费者,不是针对专业人士的。

专业人士使用的音频线一根都要几千上万元。我们京东自营买条20元已经用得很开心 。

网友B:
俺干活用的机器从十年前到现在一直配的是8G内存,确实没感觉有什么不够用。

网友C:
這文章我隱約聞到640k內存足夠用的味道,我實際操作下載電影又打開一個遊戲,32g基本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干活用的机器从十年前到现在一直配的是8G内存,确实没感觉有什么不够用。 ...

我家里人手一部手提,大人T430S, 小孩X230。

都是4G+4G组成双通道,我使用浏览器,office,Photoshop,coreldraw, 从来没有感觉有加内存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文章我隱約聞到640k內存足夠用的味道,我實際操作下載電影又打開一個遊戲,32g基本沒了 ...

给你一套200方的房子,很快你会挤得满满的,但感觉空间还是够用。

给你一套100方的房子,很快你会挤得满满的,但感觉空间还是够用。

给你一套80方的房子,很快你会挤得满满的,但感觉空间还是够用。

给你一套50方的房子,很快你会挤得满满的,但开始感觉空间不太够用。

结论:80方是最优的。当然有钱买就买200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文章我隱約聞到640k內存足夠用的味道,我實際操作下載電影又打開一個遊戲,32g基本沒了 ...

也许超大内存主要用在游戏娱乐上,俺不打游戏不了解这个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许超大内存主要用在游戏娱乐上,俺不打游戏不了解这个需求。

no no no 超大内存跟打游戏不相关。主要是开发用机和多媒体编辑用机才用得到这么大内存。

比如公司我当显示器用的4G内存机器,顶天了开两个开发工具,内存日常用到3.5G左右,家里的工作站就是日常几十个工程在同时跑,内存一般用到30G左右,内存再大点就是一堆虚拟机在跑了。

打游戏真用不到那么多内存,8G内存差不多能应付95%的游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no no 超大内存跟打游戏不相关。主要是开发用机和多媒体编辑用机才用得到这么大内存。

比如公司我当 ...

仰慕下,经常是需要几十个工程一起跑,得多忙啊,这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信仰?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这篇文章说的还是贴合实际的。
我现在自用的笔记本是8G内存,日常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开3个以上IDE就开始出现卡顿的情况。
单位电脑是16G内存,就完全足够使用了,开3个以上IDE,再打开N个PDF、办公软件等,24小时开机,连续一周都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单位还有两台服务器,内存分别是64G和128G,用来做虚拟化,开虚拟机内存也是8G起步,像跑ERP,企业IM之类的应用,8G完全够用。
跑版本管理的虚拟机,就需要16GB以上了,如果是多用户的编译服务器,则是32GB起步

网友:
开虚拟机16G分分钟爆表,所以还是要看应用场景

网友:
越大越好,32g起步

网友:
如果有跑仿真类有限元软件的需求,最好配到16g*4,性价比最高

网友:
日常开四五个虚拟机的路过 ...

16GB 会卡成翔

搞开发,32GB 是刚起步。

网友D:
问一下你们搞开发用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感觉相同价格,台式机的速度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们搞开发用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感觉相同价格,台式机的速度快很多。 ...

都用,台式机的优势是散热能力强,笔记本跑跑就得限速。

笔记本通常是带在身边防止万一,基本上还是用台式机在跑。

网友:
SolidWorks,一个工站的自动化结构,16G很容易报内存不足。
同样硬件下,creo(pro e)要流畅的多,但画自动化结构还是sw顺手

网友:
实验室16年下半年配的台式机,4G内存,总体配置在当时应该算不错的,最近项目上剩了几千块钱,再不花掉就收回去了,买了两条8G的内存,一条给了一个学生,让他把那条4G的给另外一个学生,这样两个学生都是8G了,另外一条我装上了,我的电脑共12G,跟预想的一样,跟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之前也没觉得电脑慢,哈哈

网友:
之前买电脑的时候 买的是单根16GB的,准备后面便宜一点的时候再上一条16G的组双通道,主板上只有2个插口,买8G的限制在总量16GB了。没太去考虑真正性能增加多少的事,就是理论上觉得大一点可能会跑得快一点

网友:
对于普通人来说16G就够用了。那些几十G内存都不够的,都是少数,这样的需求可以忽略掉。
否则各个都拿着超算的标准来说,就没意义了。大部分的需求才是真需求。

网友:
對於 Linux 用戶我,筆記本 8G 就夠用了。。。

网友:
看需求,玩游戏和小内容的图片和视频编辑16g足够了,这也是今年笔记本普遍为16g到头而不是32g。可惜写点自己需要的程序,再开几个虚拟机,32g都少了,700元32g的ddr4内存插满128g也不是很贵。

网友E:
顺便 问下笔记本电脑屏幕问题,

长时间办公 不累眼的有什么屏幕?   只办公  配置要求不高,但是长时间 不要累眼
对色彩没要求。分辨率没要求

网友:
我用了5年的联想k29, i7 3632qm 16g双通道 hd4000 装Win10,跑siolidwork卡成翔。改回win7, 回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 问下笔记本电脑屏幕问题,

长时间办公 不累眼的有什么屏幕?   只办公  配置要求不高,但是长时间 不 ...

字体要够大。

我认为27寸屏幕1080p是极限了。

网友:
这个帖好多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一套200方的房子,很快你会挤得满满的,但感觉空间还是够用。

给你一套100方的房子,很快你会挤得满 ...

这个比喻完美!
就算是作为生产力工具,很多人也用不超16G,甚至是8G也能将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顺便 问下笔记本电脑屏幕问题,

长时间办公 不累眼的有什么屏幕?   只办公  配置要求不高,但是长时间 不 ...

物理防蓝光,Precision5550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们搞开发用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感觉相同价格,台式机的速度快很多。 ...

笔记本,十几年没用台式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物理防蓝光,Precision5550了解一下

物理防蓝光的 很好, 就是价格太高  适合专业设计的

我只是拿来办公用   CAD  EXCEL   网页之类。

配置没要求。

突然想到  能否外面单独加个膜  防蓝光

网友:
四通道32G,就比双通道32G,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物理防蓝光的 很好, 就是价格太高  适合专业设计的

我只是拿来办公用   CAD  EXCEL   网页之类。

只要是长时间用电脑的,都适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物理防蓝光的 很好, 就是价格太高  适合专业设计的

我只是拿来办公用   CAD  EXCEL   网页之类。

如果近视的话配个防蓝光眼镜,
还有就是显示器亮度要尽量低一点

网友G:
个个都牛比得不行,一开就几个虚拟机的大佬

我偶尔开一个虚拟机,16G内存够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个都牛比得不行,一开就几个虚拟机的大佬

我偶尔开一个虚拟机,16G内存够用了 ...

通常编一个库或系统,内核有几种的,编译条件不一样等等 ~  组合出来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变种,

若一个个去等编译结果要几天、也许会长到几周时间。

甚至编译到其中一个组合时会发现库代码、或者编译条件需要调整一下,那么一切再从头来过。

所以多开几个虚拟机去搞,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完成。

还有就是不同编译目标的编译环境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只用一种环境适配很多种内核,那会乱成一锅粥。

网友:
自从电脑只用SSD了之后,我就把虚拟内存关了,8G会吃紧,16G目前还没有问题,但是32G应该会更舒服一些

网友:
看使用场景吧,我16G足够: 系统Debian,eclipse和android studio多开,firefox常驻,偶尔开个win7虚拟机,内存占用最高7G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常编一个库或系统,内核有几种的,编译条件不一样等等 ~  组合出来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变种,

若一 ...

所以都是大佬,我一个keil走天下

网友:
像我们这样不玩游戏,就IAR 4G,需要虚拟机8g

网友:
靠,都是大佬。
刚买个X390,考虑过8g-16g
还是为了省钱买了个8G
运行个MDK应该够了吧

网友:
看了几位内存大户的回复,还在32位老笔记本的额情何以堪啊!

网友:
做这个测试的人的使用场景,跟咱们做开发的不一样。
而且做开发的电脑配置,要考虑极限情况。
讨论的基点不一样,争论结果没啥意义。

网友:
这个讨论没啥意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字体要够大。

我认为27寸屏幕1080p是极限了。

27寸 4K 2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27寸 4K 200%

+1,我也是这么用的,字体看着很舒服,没有锯齿。

网友:
让我们公司配的电脑赛扬2,内存4G的还跑Win10工程师用机情何如堪。

网友:
电工,如果再搞点Linux,装个虚拟机什么的还是少不了的,16G是有点捉襟见肘

网友:
16g大部分绝对足够了,六年前买的移动工作站,也就16g内存i7处理器加双硬盘,经常多开绘图软件、编程调试软件以及浏览器等杂七杂八的,而且经常不关机,也不清灰尘,系统买来就没重装过=。=,根本没卡顿;就是显卡太垃圾了,好点的游戏跑不动

网友:
w520,ddr3四根海力士8g,跑博途还行。v16又出来了,还没试。越大越好吧,搞机械设计的配置高些体验更好。我平时用2g平板浏览网页看片刷anki体验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