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了几天低端MESH路由Tplink WDR7650,体验无缝漫游,感觉不理想

楼主(2020-07-19):
以前用几个4,50块钱的水星MW300R当AP,虽然只有2.4G,但是好多年都很稳定,连上后使用时候没出现过断网,只不过上下楼梯时候手工切换下WIFI就行。

前几天为了改善手机上网体验,不想再来回切换WIFI。因为几个单独WIFI的话,有时候信号很弱了还连着,不手工断开还不行。

买了评价最好的入门级MESH路由器,TPlink的WDR7650,用的有线回程,关闭DHCP当AP使用,用了几天后,感觉没有想象那么美好。

1. 有设备就在WDR7650旁边,但是不会就近连接,非得连接隔了混凝土楼板的另一个WDR7650信号。

2. 有时手机WIFI信号图标很强,但是不能上网,手机上断开重连又恢复正常。

3. 内网间WIFI设备通信延时变大不少。我一个ESP8266设备以前连水星MW300R,电脑PING过去也就几个毫秒,现在有时上百毫秒。

4. 漫游还凑合,切换时间忽略不计,实时看监控摄像头视频,切换时候感觉不出有卡顿,这视频估计是没缓冲的。

5. 虽然是内置天线,但是信号很强。

网友A:
我印象中楼主是连ROS 优科什么的都玩怎么突然玩起MES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楼主是连ROS 优科什么的都玩怎么突然玩起MESH了。

有一个优科ZF7372,出给坛友了,优科的东西买几个组网太贵啊,舍不得

网友:
我买的是两台7661,无线回程,感觉还可以啊
不过我不玩手机游戏,可能测试压力没这么大

网友:
同款7650,我用着很爽,从来没掉过线,无缝漫游,家里人再也没叫过wifi不好了。

相反之前用的斐讯,简直就是个垃圾

网友B:
我现在是弱电箱放个带AC和POE的路由器,把家里的网络面板换成AP面板。
设定好漫游的参数,效果还不错。

楼主:
我是楼主,原先只有2个WDR7650,今天下午又买了一个加进去。
结果就出大问题了,大概率导致手机或其他设备无法获取IP,连不上无线网络。
我3个WDR7650都是关闭自身DHCP当AP用,而且各自的IP地址也不在主路由得DHCP段,不存在IP冲突之类的问题。

在网上看到有些帖子说超过3个就会有些问题,开始我还不信邪,看来还真是有问题存在。

有问题时候在openwrt的主路由能看到路由表这里异常,拔掉其中一个WDR7650后,一会就恢复正常。

网友C:
两个天邑400 250块左右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天邑400 250块左右搞定。

两个估计没事,大于3个就不知是否稳定了。
开始我还想买70一个的磊科mg1200ac,看人说3个以上就容易有问题,才买wdr7650,没想到也遇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弱电箱放个带AC和POE的路由器,把家里的网络面板换成AP面板。
设定好漫游的参数,效果还不错。 ...

可以多个wifi用同一个SSID?是分配不同的channel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多个wifi用同一个SSID?是分配不同的channel吗?

应该是传统 AC+AP 的方案吧,应该是不同channel,由AC来控制客户端接入哪个AP

最近经常听到MESH路由,但总感觉如果能拉网线的话还是AC+AP的方式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多个wifi用同一个SSID?是分配不同的channel吗?

就靠AC来自动配置AP,所有AP用同样的SSID,AC会帮终端切到信号更好的AP。

网友:
我现在家里用h3c的b5mini和b365组成mesh还可以。

楼主:
看了下主路由得系统日志:br-lan: received packet on eth0.1 with own address as source address
感觉含义就是IP地址或者MAC有冲突,可能3个WDR7650(已经关闭它们的DHCP功能)时候,就会导致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传统 AC+AP 的方案吧,应该是不同channel,由AC来控制客户端接入哪个AP

最近经常听到MESH路由,但 ...

我以为AC只是用来配置各个AP的,AC还有控制终端接入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弱电箱放个带AC和POE的路由器,把家里的网络面板换成AP面板。
设定好漫游的参数,效果还不错。 ...

AP面板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AC只是用来配置各个AP的,AC还有控制终端接入的功能?

还真不确定AC只是将规则发送到AP又或者直接控制AP间的漫游

网友:
Ros主路由+35元小主機刷openwrt+25元無線網卡完美解決問題

网友:
想买个路由器
禁止使用 抖音 快手 腾讯视频  斗鱼直播 www.qq.com www.baidu.com
现在有一个路由器能禁用的不多

网友:
lz你可以吧主路由换成7650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弱电箱放个带AC和POE的路由器,把家里的网络面板换成AP面板。
设定好漫游的参数,效果还不错。 ...

普通路由可以被设置成AP吗?

网友:
我是图省事,用了TPlink的全套方案。
弱电箱放一个TL-R498GPM-AC,接光猫拨号,然后把房间原来的网口面板换成了刚出的这个wifi6的AP面板TL-XAP1800GI-PoE。
价格贵点,但是完全隐蔽起来了,更整洁,这个AP面板还带网口,这样有线也还在,200M的带宽能跑满。
闲鱼去买,新货,价格比京东实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路由可以被设置成AP吗?

普通无线路有的能设成AP,但是如果不是同一家的货,可能没法被AC统一管理起来,实现漫游这样的功能。

楼主:
实在被这种WAN/LAN不分的路由器搞迷糊了。
如果交换机出来的2个网线分别接2个MESH路由器的WAN口,这种概念很好理解。
但是WAN/LAN不分的路由器是靠识别有上网信号的端口为WAN,问题就来了,假如WDR7650自己打开路由功能,开启DHCP,成为上级网络的一个子网。
子节点的7650有时候被识别为无线回程,于是接子节点的网线的口被自动认为是LAN口,会通过这个口给上一级网络分配地址。
这些说起来也有点绕口,反正我这多年老手都觉得很糊涂,早上家里网络都混乱了。
打算处理掉,用回原先的落后方案,每层一个WIFI,切换是麻烦,但是稳定就好。折腾就是浪费钱和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普通路由可以被设置成AP吗?

关掉DHCP,然后插LAN口就是了

PS 被关掉DHCP的路由应避免跟主路由网段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掉DHCP,然后插LAN口就是了

PS 被关掉DHCP的路由应避免跟主路由网段相同 ...

比如我买一个tplink的有线POE路由做AC,再买几个小米无线路由可以设定成A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我买一个tplink的有线POE路由做AC,再买几个小米无线路由可以设定成AP? ...
23楼
普通无线路有的能设成AP,但是如果不是同一家的货,可能没法被AC统一管理起来,实现漫游这样的功能。

23楼 层主回复过你了,
你可以当AP但是不可能被AC管理。AC是各家都是私有协议,AC和AP要配套。

楼主:
感觉这些MESH路由器的兼容性问题不少,这7650有访客网络,是2.4G的。
我手机切换到2.4G的访客网络,都无法跟ESP8266进行smartconfig配置WIFI信息了。

经过几天的试验,在3台都是有线回程情况下,如果手机在离其中2个接入点都比较近的位置开启WIFI,会无法连入WIFI,将其中一个接入点网线拔掉变成无线回程,就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在被这种WAN/LAN不分的路由器搞迷糊了。
如果交换机出来的2个网线分别接2个MESH路由器的WAN口,这 ...

处理吗?预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处理吗?预定一个

先摸索下,把坑摸出来

网友H:
MESH路由最大問題是速度,空氣用無線信道速率是有限的。一個路由又要做中繼又要做ap只有原來速度的1/3更何況被別人家的信號干擾?老實拉線跑Ac+ap

楼主:
引用 网友H:
MESH路由最大問題是速度,空氣用無線信道速率是有限的。一個路由又要做中繼又要做ap只有原來速度的1/3更何 ...

MESH也有有线回程,估计我买的太低端了所以不稳定。
不过家庭用的AC+AP没什么好的选择,86面板那种形式不想要。

网友:
开始还想弄几个菊花3p做mesh漫游,后来到手后发现信号还不如我的k3强。果断退货。

现在准备试试光纤收发器+透明裸皮线,直接有线上千兆

网友H:
引用 楼主:
MESH也有有线回程,估计我买的太低端了所以不稳定。
不过家庭用的AC+AP没什么好的选择,86面板那种形式不 ...

35元小主機啊,主機用內置1000m加pcie的有線網卡兩個有線網卡,ap就把有線換成無線網卡全部都跑openwrt無縫漫遊一個爽字,成本怎麼都比你的tplink便宜。這貨穩定工作了2年了一共4個ap一個ac,而且除了停電從來沒關機也沒設置自動重啟策略。硬件非常穩定。n270雖然弱雞,但是跑滿千兆也才60的CPU不要設那麼多路由策略沒事的。而且我是物盡其用破解了自帶的512m小硬盤。在硬盤上裝open wrt蓋子可以合上,很美觀的。

网友H:
嫌主ac性能垃圾的話可以換成ct5000或者ct6000性能翻倍。價格自然也翻倍。不過自帶的小硬盤升級到8g很開心這個可以安裝硬ros了不是虛擬機的掛著的Ros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元小主機啊,主機用內置1000m加pcie的有線網卡兩個有線網卡,ap就把有線換成無線網卡全部都跑openwrt無 ...

就是用小主机来做ac和ap?
原先拨号主路由器部分可以不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嫌主ac性能垃圾的話可以換成ct5000或者ct6000性能翻倍。價格自然也翻倍。不過自帶的小硬盤升級到8g很開心這 ...

老哥,这个有没有教程。 自己想弄一组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小主机来做ac和ap?
原先拨号主路由器部分可以不动?

主路由是ROS還是TPLINK?ROS不用動,openwrt完全兼容,AP設置同一SSID把802.11R勾選,停止AP上的DHCP,DNS,裡面的設置按你要求改一下勾選就可以了,TP就不知道了,太高端的東西玩不起,不想惹麻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老哥,这个有没有教程。 自己想弄一组来用

小主機已經被本壇玩爛,找找我發的帖子,破電子盤要NAND編程器。吹出來FLASH出來用編程器改內容就可以了。flash頭部是固件,不能動,從主引導區分區後標誌開始全部清零就可以幹掉寫保護。winhex下很好認的,原來的硬盤是ext分區,把它原來的所有文件幹掉,重新焊回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主機已經被本壇玩爛,找找我發的帖子,破電子盤要NAND編程器。吹出來FLASH出來用編程器改內容就可以了 ...

没能力破解电子盘,就只能买50块破解好BIOS的+sata接口硬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能力破解电子盘,就只能买50块破解好BIOS的+sata接口硬盘?

寄過來,我給你弄,最好破解的是ct5000/6000的硬盤,sm主控的還可以搞硬Ros就是裸機跑ros這個是最有效率的。512的ide盤就只能上open wrt了。

楼主:
只将2个WDR7650接网线当有线回程,第三个无线回程,就这样接着用好几天,目前一切正常。
这路由器的WIFI信号穿透楼板能力还挺强的,采用无线回程的路由器,跟有线回程路由器隔一个楼板测速也能到100M带宽。
我家宽带也就100M,这MESH的路由只要能稳定,无线回程速度慢没什么所谓。

实在又有问题,再跟楼上 fw190d9 坛友学习折腾N270主机装openwrt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寄過來,我給你弄,最好破解的是ct5000/6000的硬盤,sm主控的還可以搞硬Ros就是裸機跑ros這個是最有效率 ...

我网上下的BIOS(也不知道哪下的)没有选择引导顺序,要么禁用SATA,才能用USB,USB引导后找到不到硬盘无法安装,你有BIOS?

网友:
N270bios有啊,找找我發的帖子,適合升騰gi945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030-1-1.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将2个WDR7650接网线当有线回程,第三个无线回程,就这样接着用好几天,目前一切正常。
这路由器的WIFI信 ...

不要測速,專門做了優化,基本是假的。找台電腦共享一個大文件。然後通過拷貝文件來測速。這個是假不了的。n270wds模式可以跑滿無線帶寬。但是ap模式呢他要照顧其他用戶只能150m*1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測速,專門做了優化,基本是假的。找台電腦共享一個大文件。然後通過拷貝文件來測速。這個是假不了的 ...

拷贝文件的话

笔记本WIFI连接  WDR7650(有线回程),从局域网一台有线连接的电脑拷贝2G的文件,是12MB/S,因为笔记本很老,网卡就这速度了。

笔记本WIFI连接  WDR7650(无线回程),从局域网一台有线连接的电脑拷贝2G的文件,大概不到5MB/S

的确无线回程时候测速是很高能到100M带宽,但实际传文件也就40M带宽

网友:
那的確是假的,手機拷貝啊,手機flash寫入可以幾百m的。最好最遠端接個有線口出來,另外一端共享大文件,這樣才能準確測速的。現在的所謂測速軟件用當年吸血驢的把戲,老是發送虛假數據包,永遠都是最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原先只有2个WDR7650,今天下午又买了一个加进去。
结果就出大问题了,大概率导致手机或其他设备 ...

你的openwrt太老,18後開始支持802.11r,漫遊十分好用你才12太舊了,現在都19了

网友:
openwrt 用 WAN WiFi 接電信貓自帶 WiFi,電腦連接 openwrt 可以分配到 ipv6 地址,但是訪問外網 ipv6 不通,有遇到的嗎?橋接也各種問題,電腦根本分配不到 ipv6 地址。。。

楼主(2020-12-27):
用了5个月了(2个有线回程+1个无线回程,不能3个有线回程,会异常),总体来说还是值得的,自动切换wifi很方便

楼主(2023-03-02):
坚持用易展路由器2年半了,已经有5个wdr7650。

正常时候,这mesh漫游还是很好用的。
不过其中一个wdr7650刚买不久就容易出问题,表现为手机连不上它的WIFI,或者勉强连上却很难打开网页和局域网资源。当时更新固件,很久都没出问题了,可是前几天又出现了这问题。
就其中一个这样,我走到其它几个wdr7650面前,都是正常漫游联网的。希望只是散热问题导致的,自己还能想办法解决,毕竟用几年这易展反方案了,也不想再折腾。换ac+ap也未必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坚持用易展路由器2年半了,已经有5个wdr7650。

正常时候,这mesh漫游还是很好用的。

能拉线的情况下AC+AP是最优方案,家用选TP的稳定性足够了。另外TP家的一定要用单独的AC控制器,不要用TP路由AC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拉线的情况下AC+AP是最优方案,家用选TP的稳定性足够了。另外TP家的一定要用单独的AC控制器,不要用TP ...

ap面板就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面板就太贵了

吸顶AP效果好,单个AP覆盖100平问题不大,但是走线可能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