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选择电源芯片电流一般余量放多少 。2.5A 的用电需求 用3A芯片安全吗?

楼主(2020-07-19):
如题  感觉 余量会不会有点小,客户推荐的芯片是3A的

网友:
感觉小了吧

网友A:
看温度和散热条件。保证温度和散热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温度和散热条件。保证温度和散热没有问题的。

确实。哪怕是100A的,散热不好一样出问题。

网友:
还要考虑上电瞬间的过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