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变AC220V正弦,小功率怎样拓扑比较简单

楼主(2020-07-19):
如题。有个场合需要AC220做激励,但是正弦度有一定要求,不能直接一正一反两个方波200多V的直流电压加在上面那种。
AC220V的激励电流不超过1mA,哪种拓扑比较简单易做呢?

网友A:
音频功放后面接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功放后面接升压变压器

有点复杂,220毕竟电流很小。能否BTL开关推挽加滤波再升压完成呢,不用模拟有源电路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复杂,220毕竟电流很小。能否BTL开关推挽加滤波再升压完成呢,不用模拟有源电路部分 ...

你这个方案才复杂啊
你看,你要的是一个220v/50Hz的工频信号,不要求加以控制。
那么最简单的肯定就是文氏桥震荡电路接个集成的音频功放(比如UTC2030),功放输出反着接一个电源变压器了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才复杂啊
你看,你要的是一个220v/50Hz的工频信号,不要求加以控制。
那么最简单的 ...

好像,您说的也有道理,我想想。
文式桥可能也省了,直接F103的DAC输出推2030,到变压器串个电容行不行,最好还是单极性电源搞定。

网友:
反激出DC650V, 然后OCL

网友:
错了,OTL才对

楼主:
比2楼的振荡再升压方案,好在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2楼的振荡再升压方案,好在哪呢?

2楼易实现,但是变压器的励磁电流会影响波形,损耗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易实现,但是变压器的励磁电流会影响波形,损耗也大

DC600V,OTL,推挽的对管,功耗低吗?
另外励磁电流影响大吗?输出正弦度还可以就行,有点畸变没事

网友C:
650V的高压分立件模拟功放不是那么好搞的哦。

24V单电源供电,TDA2030 OTL输出,接一个5VA左右的220V-5V工频变压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0V的高压分立件模拟功放不是那么好搞的哦。

24V单电源供电,TDA2030 OTL输出,接一个5VA左右 ...

650V分立件模拟功放……确实是个问题
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0V的高压分立件模拟功放不是那么好搞的哦。

24V单电源供电,TDA2030 OTL输出,接一个5VA左右 ...

都不用考虑工频变压器的励磁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600V,OTL,推挽的对管,功耗低吗?
另外励磁电流影响大吗?输出正弦度还可以就行,有点畸变没事 ...

小容量工频变压器的励磁电流,额定电流的10%左右吧。选一颗4像限的模拟功放试试?一定要用变压器,请用BTL的class-d, 天生一个spwm微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工频变压器的励磁电流,额定电流的10%左右吧。选一颗4像限的模拟功放试试?一定要用变压器,请用BT ...

模拟功放,还区分2象限或者4象限吗?给我感觉正常情况下的线圈类负载,都有功率因数滞后的情况啊,难道不都是4象限?
不过您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奇怪,功放电路对管莫非有反并联二极管吗,否则怎么续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功放,还区分2象限或者4象限吗?给我感觉正常情况下的线圈类负载,都有功率因数滞后的情况啊,难道不 ...

喇叭的ESL不大,而且还有音圈还是套在圆柱形的磁钢上,并联了一个很小的铁损电阻

网友D:
50HZ方波+RC滤波成正弦波+TDA2030+12/220工频变压器反过来接,我一直这么搞得。虽然正弦波不太正,电一下还是有点麻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0HZ方波+RC滤波成正弦波+TDA2030+12/220工频变压器反过来接,我一直这么搞得。虽然正弦波不太正,电一下还 ...

对波形要求不高,这种做法完全没问题的。变压器越是劣质可能波形好一些(铁损大就不用加死负载),另外最好是用380V/20V的变压器倒过来当12/220V的用,磁密降为1/(根号3), 畸变小,波形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HZ方波+RC滤波成正弦波+TDA2030+12/220工频变压器反过来接,我一直这么搞得。虽然正弦波不太正,电一下还 ...

RC参数大概多少您有印象吗?50Hz,时间常数不能太低吧

楼主(2020-11-18):
引用 网友B:
对波形要求不高,这种做法完全没问题的。变压器越是劣质可能波形好一些(铁损大就不用加死负载),另外最 ...

用网上买的180元的功率放大器和2.8元的TDA2030A板子测试了一下,果然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功率放大器,带1VA/220V/6V反接升压。电压波形很好,而且果然,在额定电压附近增加一点,励磁电流尖峰就增加不少,最好还是磁密低一些。
然后,2.8元的2030A,大概测了一下,拓扑是OTL,470uF电容输出隔离直流的。空载无输入信号时,输出电压6V(单电源12V供电);有正弦输入时为偏置6V的正弦波。 然后,加上变压器,输入无信号时,输出0V;输入有信号时,出了神奇的波形……
莫非,这种怪异的波形,是因为TDA2030A不是您说的四象限功放,没法自然续流导致的??还是单电源供电,只能用OTL,然后OTL天生带大电感负载,就这鸟样?

网友E:
普元的示波器  可以用PC软件 链接的?

是每种型号都可以  还是  必须上价格档次才能链接PC 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工频变压器的励磁电流,额定电流的10%左右吧。选一颗4像限的模拟功放试试?一定要用变压器,请用BT ...

感觉应该不是功放不是四象限导致的。因为这个便宜功放板,是典型的TDA2030A电路,输出带两个箝位二极管,到电源和GND的(单电源供电,OT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元的示波器  可以用PC软件 链接的?

是每种型号都可以  还是  必须上价格档次才能链接PC 软件? ...

我这个是DS1054z,不知更便宜的DS1052E能否连接PC。
我用的官网下载的Ultra Sig(好像需要装三个软件),静态截屏可以。动态刷新界面,做的如同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