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剪贴板文本自动处理工具 Clipboard Auto Processor, 可以调用任何脚本

楼主(2020-07-19):
这个工具最开始是 2016 年时写了个很粗糙的版本,只有自己一直在用
今年业余抽时间整理了一下代码,把原来设计的基础功能都补充完整了,感觉可以发一个 1.0 版本了

目标用户主要是程序员,可以自己编写脚本把平时一些重复性的文本处理操作自动化

GitHub 地址: https://github.com/wudicgi/clipboard-auto-processor

考虑到 GitHub 上的图片经常加载不出来,把 readme 的所有内容直接贴这儿了。帖子末尾也可以直接下载 release 版本。

1. 简介 (English)

Clipboard Auto Processor 是一个剪贴板文本自动处理工具。不同于一般的剪贴板增强软件只是管理历史内容,该工具可以自动调用任何脚本,来自动处理剪贴板中的内容。

脚本可以使用 PHP, Python 或 JavaScript 等任何您熟悉的语言来编写,只需实现从原始文本到所需结果的转换即可,其余工作均由 Clipboard Auto Processor 完成。

2. 使用方法

下载最新的 release 版本,解压到任意有写权限的位置,通常只要不放在 Windows, Program Files 或 C 盘根目录等路径下就可以。

首次运行 ClipboardAutoProcessor.exe 主程序时,程序会根据当前系统语言创建 config.ini 配置文件。之后可以修改该文件来设置脚本解释路径和显示字体等选项。

您可以手动创建快捷方式,放置到开始菜单中或桌面上。但是更推荐使用 Launchy, Wox 和 Keypirinha 等快速启动工具,实现随时快速打开使用。

3. 示例脚本

转换文件路径列表中的反斜杠 (js, php, python)

调整从 PDF 文档所复制文本的格式 (php)

十六进制字符串到数组定义 (php)

AStyle 代码风格美化 (ini)

下载:

网友A:
这和直接运行脚本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直接运行脚本有什么区别?

有图形界面方便使用。
适合在这个工具里使用的脚本,都是写完了之后基本不会再改,但经常需要用到的。

比如你的某个程序或脚本中有一行
string filePath = "D:/Music/SubFolder/FileName.mp3";

调试过程中有时需要改变这个路径,而在资源管理器或 Everything 之类的软件中复制的完整路径都是用 \ 做分隔符的,
这时要么把所有 \ 都换成 \\ 进行转义,要么把 \ 换成 /, 总之都得处理一下。
那这个时候开这个软件处理一下,就比在文本编辑器中替换方便多了。

还有处理从 PDF 复制文本的那个示例,可以勾选上自动获取和自动复制,这样只要正常的进行 Ctrl-C, Ctrl-V 就行了,
这个工具会在后台自动把文本处理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