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版储能电源俏俏的进行中......

楼主(2020-07-20):
箱子用DP-51PRO单片机综合仿真实验仪的箱子,左边储物格放逆变器,1100W(标称峰值2200W),右边的空间把PCB及变压器拿掉后,空间:长275mm*宽258mm*高95mm,经过空间模拟计算,电芯用21700,4.8AH单体,16P13S,48V/76.8AH,3.6864KWH;因放电电流不大,用80A的保护板就可以了。
开机攒元件,电池是大头,8块钱一节,208节1664,弄个小点焊机慢慢搞,今年完工就行。
下面是大概的电池布局示意图:

网友:
用途是什么?

网友:
合格的电池这个价格很便宜,合到450元/ KWH。

网友:
3.7度电,不错。容量增加100倍才是未来。

网友:
请问一下淘宝上那些 江西汇亿3400mah灰色,卓能2600mah5c绿色,亿纬2550mah5c这些电池是正品吗?如果是正品质量如何?

网友:
没意思,弄个大的,再弄个大的逆变器,随时随地骚烤

网友:
支持! 楼主可参考一下“电小二”的户外电源

网友A:
老兄,这东西起火如何处理,消防?,邻居?

楼主:
最近宿舍经常停电。

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东西起火如何处理,消防?,邻居?

风险肯定有。
不好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东西起火如何处理,消防?,邻居?

起火赶紧跑不用救了~ 电池一般都是等他烧完的 真的要救是用沙子覆盖

网友B:
老陈点焊机准备弄什么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陈点焊机准备弄什么样的啊?

淘宝弄个试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宿舍经常停电。

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

固定住所里不太建议自己折腾DIY锂电池做备用电源,性价比不高,最重要的是风险系数比较高。我经常接触锂电池,对其威力是有一些体会的,所以在家调试的小个锂电池的存放都尽量放铁箱或放没啥可燃物的卫生间。你的这么多电池,需要特别注意平衡和保护电路,做好温度监测,万一只要一个爆了可能会因为相互加热而连锁反应烧掉大部分,效果可以参考网上平衡车自燃的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定住所里不太建议自己折腾DIY锂电池做备用电源,性价比不高,最重要的是风险系数比较高。我经常接触锂 ...

上次我公司一个220V 的逆变器 (500W),用48V,4AH电池的; 有同事搞错了,把220V接进去逆变器的输出, 电池就着火了;

噼里啪啦烧了30分钟, 由于有铝壳包裹。 电池在里面燃烧爆炸,用干粉灭火器喷压根就不起作用;

PS: 现在的正弦波逆变器不是隔离的么。 输出端和市电接在一起,按理只烧逆变器,为啥锂电会爆炸?

网友E:
做一个300V电池组,然后逆变是不是效率会很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300V电池组,然后逆变是不是效率会很高呢?

去掉升压,效率肯定会高,但300V低了,一般升到350V,AC输出230左右。

如果是电脑之类的容性负载,可以直接直流300V供电,交流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公司一个220V 的逆变器 (500W),用48V,4AH电池的; 有同事搞错了,把220V接进去逆变器的输出,  ...

这个确实有点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升压,效率肯定会高,但300V低了,一般升到350V,AC输出230左右。

如果是电脑之类的容性负载,可以 ...

现在电脑电源都不知道怎么设计的,一般不敢这么做,不知道遇上PFC设计会不会炸鸡啊

网友:
干过2年预付费储能盒硬件总设计,包括MPPT, BMS,逆变,ARM板、各种直流附件(DC电力线载波加密的LED灯,TV, 风扇,充电手电筒),可惜因保密义务不能说太多,类似产品有兴趣的搜MTN,MKOPA, A-ZURI了解,很大的市场需求

网友:
进行的怎么样了,没动静吗

网友F(2020-08-20):
我就用的48v50ah备用电源,逆变器也是48伏

网友:
曾经也想过,要是有钱的话,买个特斯拉。80度电。电池供电平衡系统。用30年应该也可以。考虑到以后的世界战争变化。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网友G:
项目进展得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项目进展得咋样了

1、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2、资金比较紧张,还没进电池。

网友H:
引用 楼主:
1、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2、资金比较紧张,还没进电池。

得用这个,电流又大,一致性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得用这个,电流又大,一致性又好

这个太大,不好外带。

网友:
我的户外移动电源也在拼凑中,500w正弦波逆变

网友(2020-10-10):
支持!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储能 逆变吗

网友:
仅仅家庭用不移动的话我更倾向于胶体蓄电池,体积应该比锂电大不少,很重,但主要是皮实,且肯定不爆炸。还省了电源管理。
12V 100AH 一般是 33*17*22CM,整四块就够。

网友:
看看进度如何。。。

网友(2020-11-21):
居然能有3度多电啊
之前有看那种車中泊(开出去玩住车里但很多不是正经房车)用超大号充电宝逆变器输出可以做饭微波炉,停电的时候特别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2、资金比较紧张,还没进电池。

很多拆车下来的大单体,
比如造就几十位千万富翁的上市公司宁德时代,能找到全新带码的。比18650之类的省事,没有分容柜,很难组几百节不出故障。电动车论坛里多少翻车的

楼主(2021-08-30):
引用 网友G:
项目进展得咋样了

之前一直在找可靠的21700,现在还没着落。

网友I(2021-11-02):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的48v50ah备用电源,逆变器也是48伏

48v ac用来干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48v ac用来干啥呢

是48V 锂电直流  变220V交流。 自带充放电系统。可以离线 也可以在线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在找可靠的21700,现在还没着落。

建议还是用磷酸铁锂电池,方块的相对安全又结实。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48V 锂电直流  变220V交流。 自带充放电系统。可以离线 也可以在线

48V锂电电池组自己组的么
用的啥电芯呢

网友:
无法解决电池一致性,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还是用磷酸铁锂电池,方块的相对安全又结实。

铁锂的确实是比较安全,但能量密度确实低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I:
48V锂电电池组自己组的么
用的啥电芯呢

基站上的通信电池  大概600块一度电。整套系统都是成品 。非DIY 。DIY的可靠性不行 。可以在停电的时候用太阳能充电。充满自停。放电功率2000W。存3度电。还没有解决停电来电自动切换。本身电池系统是在线式的。主要是停电来电那个切换部分暂时是手动的 。停电时。充电接太阳能板直流240V,逆变器变压成48V充电。同时逆变器也接受48V直流电变成220V 接负载。 来电后就是充电端接220V交流

网友:
好久没来这里了,支持支持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F:
基站上的通信电池  大概600块一度电。整套系统都是成品 。非DIY 。DIY的可靠性不行 。可以在停电的时候用 ...

请问层主哪里买得到基站上的通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