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设计出来的文件如何加入modelsim中仿真?

楼主(2020-07-20):
如题,本人在Cadence中设计了一个电路模块(比较器),有schematic、symbol文件,如何把它导入到modelsim中进行仿真?

我modelsim工程中还有其他人写的.v模块,单独跑modelsim工程是成功了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把Cadence中的项目倒到modelsim中。

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有人这样做过吗?我想要导出为.v文件,然后自己在其他模块中加入它。

网友A:
你的比较器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基本元件是MOS管级还是门级?这些都不讲清楚没人能帮到你。IC设计相关的问题不是这样提问的,你的设计本身,以及工具、运行环境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即便这样,还不能保证回答的人能了解你的问题。
另外,modelsim本身没有数模混合仿真接口,如果你一定要用modelsim类似的工具做混仿,用mentor的AMS或者AF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比较器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基本元件是MOS管级还是门级?这些都不讲清楚没人能帮到你。IC设计相关的问 ...

抱歉抱歉,没说清楚。比较器是np mos管,模拟的,的确要做数模混合仿真。modelsim不能混合仿真吗?

网友:
如果闲得蛋疼,我可能会帮你,可惜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