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记得多年前的L结构单片机?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2020-07-20):
想起来多年前出了个L结构的单片机,单个核心实现了多个硬件并行线程,好像还出了一些芯片,多的高达64线程,现在啥消息都没了,黄了?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一个pp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一个ppt

应广几毛钱的就有这样的。单核心实现双线程,甚至八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一个ppt

确定不是ppt,ls2051就是这种结构,只是我记得还有另一个系列的,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广几毛钱的就有这样的。单核心实现双线程,甚至八线程。

这种低端芯片,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当时还拿过样品。国产多任务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低端芯片,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有啊。软件中断切换任务是us级的,而硬件是ns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低端芯片,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一个线程跑主程序,一个跑一些阻塞式结构的程序,还是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线程跑主程序,一个跑一些阻塞式结构的程序,还是蛮方便的。

我去了解了一下,还真是并行结构。应广简直丧心病狂,他为什么不去做高性能单片机?最简单的,把资源和主频堆上去就行了,至于内核,一个跑分不够,十个并行一起跑还跑不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不是ppt,ls2051就是这种结构,只是我记得还有另一个系列的,找不到了 ...

记得08年那个时候在长沙听说有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08年那个时候在长沙听说有这个芯片

我当时还下载过芯片手册看过来着,感觉很牛B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去了解了一下,还真是并行结构。应广简直丧心病狂,他为什么不去做高性能单片机?最简单的,把资源和主 ...

感觉应广自己都放弃多核了,新出的都是单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广自己都放弃多核了,新出的都是单核

应广是低端单片机,多核没必要,算是画蛇添足,所以放弃了吧?

网友:
单核 跑个系统不就是假多核了吗,跑个状态机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