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软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在使用MOS管做电子开关时遇到一下问题
一、未更改该时,电路图如下,VCC_3.8上接了两个100uF的大电容

SI3865DDV内部结构如下图

当电子开关打开时,主电源波形

VCC_BAT主电源有了急剧的跌落,现在分析到是电子开关打开时给两个电容的充电电流非常大,导致的电压跌落。
VCC_BAT处增加一个470uF的大电容,有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受限于体积,电容不能在加大。
二、试着增加软启动控制

开关打开时,VCC_BAT处的电压波形

问题
软启动电路中,电阻电容的参数怎么确定,现在的参数是自己测试出来的,是否有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SI38665手册,放在这儿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你把电容放前面。放后边每次开关浪费大,还容易出现电压跌落,钽电容实测漏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容放前面。放后边每次开关浪费大,还容易出现电压跌落,钽电容实测漏电流很小 ...

VCC_3.8V接的4G模块,电容放前边有影响吧。如果可以把后边的电容容量减小是不是更好

网友:
这种开关方式建议把储能电容放在前端,因为如果放在后端,在每一次ON/OFF的时候,都有冲击电流,你所谓的软启动,也就是给一个电容充电电流的路径,或者前端有个储能电容提供每次ON/OFF的能量,那么何必不直接把电容放在前端呢

网友B:
没办法解决
可以考虑串电感

网友C:
这种问题,会的1分钟解决问题,不会的要折腾好几天

网友:
是不是应该在ON/OFF那加大点的RC,让开关经过线性区,慢慢打开,不就可以软起,没有电压跌落了

网友D:
https://www.cnblogs.com/elysium/p/USB_Power_Soft_Starter.html
我串的M欧级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nblogs.com/elysium/p/USB_Power_Soft_Starter.html
我串的M欧级别电阻

你写的文章?

网友:
一般来说大电容放前面,后面放小一个数量级的电容就掉得没那么厉害了。
如果你把控制的开关信号改成PWM逐渐增大到全开也就可以控制开启时间的。

网友E:
为什么要加C70?C70是多余的。
具体计算不清楚,不过粗略估计感觉这个时间应该和RC常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加C70?C70是多余的。
具体计算不清楚,不过粗略估计感觉这个时间应该和RC常数差不多 ...

试验时C70没有加,出PCB时加了个C70的位置

楼主:
改善后的波形能接受,怕不稳定才上来问问大家
4G模组用的pcie的,pcie上面本身有两个100uF电容,板子上也加了两个10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会的1分钟解决问题,不会的要折腾好几天

耽误您一分钟,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解决
可以考虑串电感

电感、磁珠、自恢复保险丝都试了
电感有效果,不明显

网友F:
电源是否是小容量的? 如果容量够大是否没这现象了?

现在解决缓慢上电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是否是小容量的? 如果容量够大是否没这现象了?

现在解决缓慢上电问题了吗 ...

电源是3.8V的锂亚组合电池,1.8A放电时有0.3V的压降。放电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网友:
感觉你还要增大缓启动的时间,时间大约按RC时间常数算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VCC_3.8V接的4G模块,电容放前边有影响吧。如果可以把后边的电容容量减小是不是更好 ...

把大容量电容放开关前面,后面放小的,开关尽量靠近4G模块就可以了。我以前也像你这样干过,导致4G模块都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大容量电容放开关前面,后面放小的,开关尽量靠近4G模块就可以了。我以前也像你这样干过,导致4G模块都 ...

您好,您是说加了缓上电之后,4G开机异常吗?

网友:
我没有加缓上电,就跟你之前一样在开关后面加大电容导致上电速度慢,使4G模块不能正常上电,把大电容移到开关前面就好了

楼主:
发邮件问了下原厂的FAE,FAE给的回复。

网友(2022-02-07):
引用 楼主:
发邮件问了下原厂的FAE,FAE给的回复。

我也遇到了电压跌落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PMOS,为什么不考虑用集成负载开关呢?例如TPS22919之类的,还能实现关断后快速放电

网友H(2022-07-24):
楼主这个3865,有没国产替代的?

网友(2023-01-24):
R92改10M太大了吧,改100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3865,有没国产替代的?

FDC6330L-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