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维修泰克TDS1012C示波器电源板

楼主(2020-07-20):
如题,应该是电源板坏了,像是过热保护,现象是通电之后的几分钟之内工作正常,随后突然断电,放置几分钟之后重新通电又能工作几分钟
愿意维修的网友,发私信报价给我,最好是广东省内,快递方便点。

网友A:
泰克电源板很多都能TB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克电源板很多都能TB买到

以前查过,要800一个,好贵

网友B:
我的泰克示波器,也是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泰克示波器,也是电源坏了。

看来这是个通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查过,要800一个,好贵

看了下你的板480,我的TDS3032 也不过7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的板480,我的TDS3032 也不过70元.

降价了,我去看下,谢谢

网友C:
自己先查一下高压侧电解电容容量吧!

网友D:
网上找的,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13631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先查一下高压侧电解电容容量吧!

好的,我量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的,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136310-1.html

很有价值,多谢

网友:
我的也坏了,电源。

网友E:
我可以帮你维修不过我在河北邯郸不知道运费够不够哈哈哈

网友:
我之前维修过,是TOP244YN损坏,更换即可,供参考

网友:
貌似这机器的电源板部分的元件容易虚焊, 以前帮产线上的修过,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修过一模一样的现象,好像型号也一样,换掉电源IC(TO220封装的)就好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现在收集到的信息是检查IC、检查电容、检查二极管,我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帮你维修不过我在河北邯郸不知道运费够不够哈哈哈

快递到河北,确实不划算,先看我自己能不能搞定吧,搞不定的话再请你帮忙

网友:
Top244yn注意别买到劣等品,之前买了好几个质量都不太好。另外tds3000  B C系列电源可以直接用明伟RPS75-15代换,改一下接头就行。molex26604060 3p和6p 连接头型号。
编辑原因:打错字。

网友:
发几张高清图片上来,我们坛子里面的高手在线给你会诊

网友:
这个图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递到河北,确实不划算,先看我自己能不能搞定吧,搞不定的话再请你帮忙 ...

快递板子没几个钱的

网友:
如果不急用自己慢慢修修也挺好的。

网友:
这个图纸看起来不复杂,应该好修

楼主:
手脖子扭伤了,拧不动螺丝,等好点了拆开测一下

网友:
看现象是稳定性不好,个别元件热失效。实在懒修就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