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订单,对于双面放件的板,在AD下,如何将BOM单分开导出?

楼主(2020-07-20):
JLC的SMT要求,不放件的位置不能出现在bom单中。那么对于双面放件的板,只能导出顶面元件。但是在AD里面如何单独导出顶面元件的物料单呢?

楼主:
已解决,参考该贴
http://www.51hei.com/bbs/dpj-144912-1.html

网友A:
其实导出顶底层在一起的BOM, 系统也分得清的.     无数人都这么用了.

要求"不放件的位置不能出现在bom单中" 是指备用件这种位置就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导出顶底层在一起的BOM, 系统也分得清的.     无数人都这么用了.

要求"不放件的位置不能出现在bom单中 ...

那么是不是直接把整体的物料单导出来就行了,能不能贴系统会自动识别,用户这边不需要进行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导出顶底层在一起的BOM, 系统也分得清的.     无数人都这么用了.

要求"不放件的位置不能出现在bom单中 ...

关于备用件,板上肯定有很多位置是NC,在BOM中标NC系统是否能识别出是留空呢?还是必须要删掉?正常情况下,NC位置肯定也会写在BOM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备用件,板上肯定有很多位置是NC,在BOM中标NC系统是否能识别出是留空呢?还是必须要删掉?正常情况 ...

贴片厂很多都是人肉处理BOM的,甚至是你给PCB文件,人家也能自己导出来贴片,钱给到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备用件,板上肯定有很多位置是NC,在BOM中标NC系统是否能识别出是留空呢?还是必须要删掉?正常情况 ...

为了避免误会, 不是所有人, 所有层次的人都能理解的,  试想:你这个NC是不是得培训一下,别人才知道他的意义呢.

备件位置直接删除,不要出现在清单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清单发给谁看都不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