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AD读出数据乱七八糟

楼主(2020-07-20):
stm8l152单片机,PD5端口,AD第9通道。
5V电压经过两个相同电阻分压,单片机采集2.5V,读出的数据很乱,一点也不对
程序如下:

void ADC_Config(void)
{
        /* Enable ADC1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GPIO_Init(GPIOD,GPIO_Pin_5,GPIO_Mode_In_FL_No_IT );
  /* Initialise and configure ADC1 */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2);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 Enable ADC1 Channel 9 */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9,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End of conversion ADC1 Interrupt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

uint16_t Get_BT_Adc(void)
{
        uint16_t ADCdata,BT_value;

        /* Start ADC1 Conversion using Software trigger*/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清除标准

        /* Get ADC convertion value */
        ADCdata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BT_value = ( ADCdata * 3.3 * 1000)/4095;      //mv

        return BT_value;
}

网友:
5V电源可能有干扰,加RC滤波看看。

网友A:
我之前用stm8l,按理说12位的ad最大ad读数应该是4096,我能读到4777.。。。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楼主:
读出的数据,太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出的数据,太乱了

你先直接把ADC的原始值打印出来,不要做什么运算,我怀疑运算时候的数据类型不匹配导致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stm8l,按理说12位的ad最大ad读数应该是4096,我能读到4777.。。。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

你的数据左右对齐方式不对。

楼主:
找到原因了,芯片上有个脚虚焊了。焊接好后,现在读出的数据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