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IR2104做的驱动IRF540直流电机驱动总是mos总是发烫直到烧坏?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07-21):
我用IR2104做的驱动IRF540直流电机驱动总是mos总是发烫直到烧坏?怎么回事啊
我的原理图是
请大佬看下我的原理图有么有问题? 我现在接的是SD一直接的SD,就是一直使能? 不知道为什么倒转的时候会烧下桥的MOS管?
还有我驱动一个电机的时候不烧? 如果两个电极转的话就会发烫!!

楼主:
我用的是B2412隔离电源,没有用自举电容

楼主:
发烫的时候我测了VDS和GS的波形都是方波;

网友A:
持续关注,但好像在本坛问这些ir驱动芯片+MOS方案损坏的,好多都没有最终找到很明确的原因。。。。

楼主:
我测波的时候,手一直摸着mos管,就开始烫直到唐坏

网友B:
你这个正转不会发烫,反转会发烫?驱动一个电机不发烫(正反转都不发烫还是只有正转不会烫)?同时驱动两个电机正转就会发烫?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正转不会发烫,反转会发烫?驱动一个电机不发烫(正反转都不发烫还是只有正转不会烫)?同时驱动两个 ...

如果同时驱动两个电机的时候,正转 下桥发烫(只有一个电机的下桥发烫另一个没事),翻转的时候也是下桥发烫(还是那个电机翻转下桥发烫,另一个没事),
如果单独驱动电机,那么都不发烫,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关注,但好像在本坛问这些ir驱动芯片+MOS方案损坏的,好多都没有最终找到很明确的原因。。。。 ...

不知道怎么解决 很奇怪啊这个问题

网友C:
芯片采购渠道正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采购渠道正规吗?

LC商城买的IR21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时驱动两个电机的时候,正转 下桥发烫(只有一个电机的下桥发烫另一个没事),翻转的时候也是下桥 ...

在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的时候量发烫桥上MOS的电压和波形参数,并且量另一个正常电机对应的MOS然后对比看正不正常。

楼主:
如果同时驱动两个电机的时候,正转 下桥发烫(只有一个电机的下桥发烫另一个没事),翻转的时候也是下桥发烫(还是那个电机翻转下桥发烫,另一个没事),
如果单独驱动电机,那么都不发烫,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的时候量发烫桥上MOS的电压和波形参数,并且量另一个正常电机对应的MOS然后对比看正不 ...

您有VX吗?我加您一下?给您看下这个波形

楼主:
这是示波器测 上下桥GS 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的时候量发烫桥上MOS的电压和波形参数,并且量另一个正常电机对应的MOS然后对比看正不 ...

我做对比了,波形 频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对比了,波形 频率都是一样的

你是同时测的吗?还是分开测的?分开驱动的时候测试没有意义,因为分开驱动时都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同时测的吗?还是分开测的?分开驱动的时候测试没有意义,因为分开驱动时都不发热。 ...

同时启动,同时测的,和单独一个电机驱动的时候,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启动,同时测的,和单独一个电机驱动的时候,波形是一样的

再测测别的参数,MOS发热一般就是作为开关时导通不顺畅。不行你就换器件看看,保持单一变量然后各种实验测试呗。

网友D:
怀疑你发热的540的源极对地电阻太大了,驱动电流过大的时候源极电压被抬高,驱动电压不足
你把那个脚上的地直接粗线飞到电源入口地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你发热的540的源极对地电阻太大了,驱动电流过大的时候源极电压被抬高,驱动电压不足
你把那个脚上的地 ...

把下桥s级飞线到电源的地吗?

网友E:
48V电源地和IR2104没有共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电源地和IR2104没有共地啊?

有共地接的22欧的电阻 在另一个原理图上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共地接的22欧的电阻 在另一个原理图上呢

那就是对地电阻过大,换成0R或者磁珠试试

网友F:
自举不是你这样用啊,一直导通,电容没有充电

网友G:
1、测试空载情况下,各信号是否正常?2、正常带载情况下,各信号是否正常?是否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如果都正常,确认程序是否有问题?方向反转会有很多冲击,需要反向时序处理好,反向策略。

IR2104不建议你这样使用,因为上桥臂驱动IR2104内部做了相应电平移动处理,可以直接使用典型电路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举不是你这样用啊,一直导通,电容没有充电

用的是隔离电源,没有用自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测试空载情况下,各信号是否正常?2、正常带载情况下,各信号是否正常?是否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如果 ...

问题是上桥是没有发烫现象的,只有下桥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对地电阻过大,换成0R或者磁珠试试

兄弟 现在换成0欧电阻了,好像不那么烫了,我在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0-08-23):
引用 楼主:
兄弟 现在换成0欧电阻了,好像不那么烫了,我在去试试,谢谢了

解决了吧

楼主:
解决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