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返单时没有库存原件时能不能保留其它器件的角度信息?只替换缺少的

楼主(2020-07-21):
返单发生了几次某个器件没有库存(包括基础库),
需要重新替换某个器件,虽然用了上次的坐标和位号,但是因为原来制作的库的原因,有写器件需要旋转一个角度,这个时候需要完全重来一遍

建议改成可以直接替换同封装的其它料,其它的信息保持不变

这样缺料,也可以大幅减少返单的工作量,否则和重新下单差不多了

补充:主要是容易漏,万一漏操作就麻烦

网友:
这个很重要,由于订单时间长久,我近来的返单没成功过一次。还需要单独花时间核对,还不一定完全正确。

网友:
我也是 希望改善一下 这是个强需求啊

网友A:
之前也反映过2次,好像系统上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反映过2次,好像系统上有困难。

旋转后的角度数据同样加载就可以了

或者只让选择直接替换物料的编号,编号自己去查,只要封装一样就可以,甚至给提示推荐型号

网友:
把要用的物料加入“私有库存”,不用再担心缺物料。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系统应该支持只替换缺的料。这是系统不完善,并不是要客户提前买元件。

网友B:
甚至我想选择缺的料不贴,都得重来一遍,这设计有点强人所难!

网友:
当然,没有别的好办法,我只能重来一遍,因为没有第二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甚至我想选择缺的料不贴,都得重来一遍,这设计有点强人所难!

这个需求我也有,前面没写

我还碰到了基础库缺料,这个是没有私有库存的

网友:
是的,我也有这种需求。缺料的可以选替换器件或者不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