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带16-bit ADC的cortex-M4芯片?

楼主(2020-07-21):
最好是国产的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
去看下arm大厂st的adc能做到几位把,国产模拟部分一直是缺项。
我所使用过的芯片,模拟部分比较强的建议看看ti,adi以及nxp。

网友:
国产号称12位能做到10位都不错了,你要那个16位是想看看AD的值跳动有多快吧!

网友A:
stm32f373
国产有swm1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f373
国产有swm180

373的ADC 我用过, 用烂都不足以形容。 简直就是摆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73的ADC 我用过, 用烂都不足以形容。 简直就是摆设。

具体说说? 再不行也比12位adc强吧

网友C:
低速用ads1115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速用ads1115多方便

mcp3421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说? 再不行也比12位adc强吧

STM32F103  F407  F373 的 ADC 我都用过, 同样的电路。  103 跳动 4个LSB  407 能跳动 8个, 373 能跳动 几十个,差不多在 30 到 60 之间 。EFM32的ADC 过采用 后 跳动在20 到 30 之间 都比373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  F407  F373 的 ADC 我都用过, 同样的电路。  103 跳动 4个LSB  407 能跳动 8个, 373 能跳动 ...

H7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  F407  F373 的 ADC 我都用过, 同样的电路。  103 跳动 4个LSB  407 能跳动 8个, 373 能跳动 ...

373你用的是Sigma-Delta ADC么
多4位, 跳30-60那不是和103的4LSB差不多?

网友:
可能人家需要不止一路
3421我用过, 确实稳

网友B:
H7没用过,我觉得 STM32 系列 除了 10X系列 M3 内核 其他的 ADC 都不不好,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着都勉强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73你用的是Sigma-Delta ADC么
多4位, 跳30-60那不是和103的4LSB差不多?

对 是 SDADC  差不多 是差不多 ,关键是 跳动 很频繁啊,偶尔还会来个极大值/极小值。 103 跳动不怎么频繁。加个滤波 做到11位 还是没问题的。而且 这个SDADC  时钟频率高了 后 就更差劲了。

网友D:
只要16位就行吗?对类型有没有要求,SDADC 和 SAR ADC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没用过,我觉得 STM32 系列 除了 10X系列 M3 内核 其他的 ADC 都不不好,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着都勉强 。 ...

那如果用stm32的ADC采集5KHz左右的信号,可以吗?会不会采得不准,采到了很多错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16位就行吗?对类型有没有要求,SDADC 和 SAR ADC都可以?

想用来采集音频,应该用什么? delta-sigma ?

网友:
用CS1237,就是速度慢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用stm32的ADC采集5KHz左右的信号,可以吗?会不会采得不准,采到了很多错误信号? ...

5KHz信号,采样速率至少10K,STM32即使能采,也不要指望有16位精度。 还是用外置ADC吧。能满足你这要求的ADC都比STM32 贵了。

网友:
国产的用stc外挂一个adi的16位adc,效果特别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是 SDADC  差不多 是差不多 ,关键是 跳动 很频繁啊,偶尔还会来个极大值/极小值。 103 跳动不怎么频 ...

VDDA供电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来采集音频,应该用什么? delta-sigma ?

采集音频用片内12位够了啊...

网友:
真的需要16位吗?
就算用16位的dc,但layout不好可能连12位都不如。

网友E:
mcp3421数据能稳定到多少位?

网友:
H7的16BIT ADC也是跳上天,NOISEFREE分辨率顶多也就11BIT多点,我去年发过H7 ADC的帖子,今年5月份又重新专门画了板子,用的AD8475差分驱动+LTC6655-2.5做基准,模拟和数字电路分割一点相连,并且都是独立电池供电,总够变态吧,这种阵仗本来是驱动18BIT 2MSPS的SAR 像AD7984等等都是妥妥的,但是很遗憾H7的16BIT ADC真是不行,差分方式是跳动最小的,仍旧有将近30LSB ,如果是单端方式就更差了。根据多次实验采集的数据分析,干扰应该是来自内部的,而且干扰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H7 ADC的内部NOISE过大,不过通过大量平均计算,当作一个低速高分辨率 ADC还是可以的,想让它做个百KSPS的16BIT SAR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A供电怎么弄的?

数字电源/地和模拟电源地  用LC滤波和磁珠隔离,效果一样,内置SDADC 就是个垃圾。 一分钱一分货。 我用 LTC2488  卧槽  稳定的基本一个不跳,就是速度太慢。 用ADS114 速度也不错,精度也非常好, AD7779  4通道同步采样精度也非常好。 内置ADC 就没要求的 时候用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cp3421数据能稳定到多少位?

16位模式除掉符号位实际是15位,基本一个字都不跳。18位模式实际是17位,偶尔跳一个字。
这才是实打实的,标的所有位数全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源/地和模拟电源地  用LC滤波和磁珠隔离,效果一样,内置SDADC 就是个垃圾。 一分钱一分货。 我用  ...

现在不兴分割地了, 一个完整的地平面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位模式除掉符号位实际是15位,基本一个字都不跳。18位模式实际是17位,偶尔跳一个字。
这才是实打实的 ...

ads1110 ads1100 ads1115 也是1字不跳动,,
那些24位的 能搞到19位不跳动的就感觉很牛x了

网友G:
楼主居然没说最好一块钱以内

网友:
adc外挂的无数啊,数都数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居然没说最好一块钱以内

网友:
我的H7采集ADC很稳啊

网友:
我用F302,采样率可能高了点,大概200k左右。舍掉低位,只剩高8bit,最后一位还抖个不停。怀疑是发送的USART干扰了模拟信号的采集。要想判断,估计得改一下代码,采集一段数据以后,再停止采集一起发送试试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用ADI公司的单片机,据说,如果对ADC要求高的话,可以用ADI的单片机,用他们家的单片机,相当于是买ADC送MCU。

网友:
NXP的K60系列

网友:
这么说KS22也算一个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我印象中ADI有带16位AD的MCU,这个的ADC总应该不错吧。

网友H:
SWM180RCT6-50
这个号称带16位ADC但我用了后觉得连10位都没有
还有这个IC容易莫名发热
搞着玩的话你可以试试

网友:
H7 16bit adc 还可以呀, 要开启过采样功能, 跳动还是可以的,  速率要求不高的话, 通过过采样, 可以到1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M180RCT6-50
这个号称带16位ADC但我用了后觉得连10位都没有
还有这个IC容易莫名发热

看起来很便宜,是M4的内核?

网友(2022-07-28):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很便宜,是M4的内核?

M0内核,现在有SWM181系列,我测16bit差分模式可以到13bit,基准源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