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如何用ADC通过测量电流换相波动估测位置和速度?

楼主(2020-07-21):
最近在研究一个有刷电机的案子, 应用场景和需求是 :
1、机械结构是带有机械限位的往复结构
2、电机带载
3、固定输出 整个行程电流波动比较大
4、检测有刷电机的电流 大概估算电机在 整个行程中的位置,不需要准确,只需要在快到机械结构限位的时候能缓慢停下来
5、机械结构限位 在最后快到位的时候电机阻力会有一段变大的行程

晚些上 电机整个运行过程的电流波形
启动波形 ,整个行程的波形  停止的波形

网友:
有刷要知道位置加编码器来解决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有什么偏门的方法技巧,靠电流检测,只需要大概位置不需要精准位置,快到位负载也会逐渐变大

网友:
可能需要用到傅里叶变换

网友:
楼主采一下母线电压  每次换向时母线电压都有波动  可以采电压

楼主:
是的,采集的电流是有波动的,只是比较难识别出有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