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STM32F4 IIC GPIO 初始化的VER_A 與 VER_B,在實用上是否有重大差別?

楼主(2020-07-21):
STM32F4 的軟體模擬 IIC ,在網路上看了兩個版本 GPIO 初始化的版本。
我是小白一隻,請問,VER_A 與 VER_B,在實用上是否有重大差別?

(VER_A)

VER(B)

网友:
第一个使用的是标准库,第二个使用HAL库,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F 4还用软i2c?

楼主:
難不成硬件的 I2C 更穩更簡單更好使?

网友:
使用的库不同,不用硬件I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難不成硬件的 I2C 更穩更簡單更好使?

F4硬件I2C比F1实现起来更简单(中断、dma),用软I2C效率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硬件I2C比F1实现起来更简单(中断、dma),用软I2C效率很低啊。

懇請前輩賜教,賞段程試碼引路,愚後藉此精進。

网友:
 【請教 STM32F4 IIC GPIO 初始化的問題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F4系列IIC应该使用硬件,否则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