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现场百余台逆变器泡水,现需要检修,这单活能不能接?【答案:阿莫意见73楼】

楼主(2020-07-22):
事故第一现场照片。据了解,约 120-150 多台逆变器泡水,由于安装高度不同,泡水高度不 等,少量泡水一半以上,大部分全部淹没在水中。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也就是在水面上架设光伏板。正常情况下,是划船进入光伏板区域,进 行检修作业。因此,拆解和维修的难度增加。

已拆解的逆变器样本(炸机)

拆开前盖板左侧大盖板后看到的内部情况

拆开前盖板左侧大盖板后看到的内部情况

逆变器外观及品牌和型号,华为,SUN2000-50KTL-C1,额定功率 47.5KVA

楼主:
上面图片拍的是炸了的机器,实际上还有一些没有炸。如果能修一部分也好。

网友:
拆出来烘干。估计有部分是好的。

如果泡水的时候总电源是断开的,估计大部分可以弄好。

网友:
基本上没有维修的价值,即使烘干,后面使用也是隐患多,这不是短时间进水,而是泡水

网友:
看样子不要修了。泡过水的基本都废了。只能搞一点拆机器件能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网友:
应该大概率都是带电泡水的,维修难度很大啊!

网友B:
这种使用环境,这种电流,应该设计成铝压铸外壳全防水的啊!还不如十年前的有线电视放大器工艺吗?

网友:
除了阳光就是华为。高温9 0 度的

网友:
钱多可以修,不然成本都收不回来,这种带电泡水的烧的东西很多。

网友C:
华为的机器,价格可能不低。

网友:
泡水时通着电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泡水,IP65也不好使啊。

网友:
菊花炸了

网友:
只能整体报废,即使维修也是隐患无穷。

网友:
带电泡水,能用的估计就是外壳了,不建议接手维修。

网友:
组串式逆变器市场基本上是华为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没有维修价值,浸水后很多东西实际很难干透,这些元件会逐步出现故障,麻烦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机器,价格可能不低。

单台价格1.5万,这次淹了120至150台。200万元就这样泡汤了。
看来大家都不建议修,过了今天就回复客户,让他们自己重新买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使用环境,这种电流,应该设计成铝压铸外壳全防水的啊!还不如十年前的有线电视放大器工艺吗? ...

没有专门适用于此类位于河流、湖面场合的机型。

网友:
泡水的还是报废吧,维修划不来的。

网友:
建议全换新的吧,拆下的可以作为拆机或者备件。
这样的泡水,即使修好了也是后患无穷

网友:
电路板都炸了怎么修?整块板换掉?

网友D:
换板就好,不用买新机。

网友:
就怕是折腾几天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华为的光伏做的很好的

网友E:
放在湖面上湿度应该很大,IP等级应该很高才对。但是看起来有风扇什么的,有点low哦。  要么就是搞工程的这个人瞎搞搞

网友:
IP65防水等级就    完全防尘和可以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这种环境最少做到IP67 才能放心

网友F:
这波水灾会有很多泡水电器要维修

网友:
电力的东西被泡过高压击穿的隐患,重者炸机,出问题还要你维修的背锅

网友:
维修就算了,修好后问题多多。

网友:
这长时间泡水,没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波水灾会有很多泡水电器要维修

会有很多泡水车要卖

网友:
进水不修,好多保修条款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台价格1.5万,这次淹了120至150台。200万元就这样泡汤了。
看来大家都不建议修,过了今天就回复客户, ...

通电泡水机的确没修的价值,不通电还可以考虑

网友G:
元器件是一方面,PCB受潮后很多过孔会逐步失效的,然后表现出来的是各种软故障。不建议维修。
载90年代,有大量的日本电视以旧货的形式来到中国。很多机风吹日晒雨淋,但没有问题,用水直接冲洗。因为那时的PCB没有过孔的,是用导线直连的。

网友H:
安装在水面上方,至少潮湿度是100%!尽然看不到电路板有防水措施,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网友:
看这电路板没有涂三防漆

网友:
有一些估计没有进水,报的绝缘阻抗,只能看情况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迟些应该会做5G  0延时远程遥控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元器件是一方面,PCB受潮后很多过孔会逐步失效的,然后表现出来的是各种软故障。不建议维修。
载90年代,有 ...

那些电视都是在没通电的情况下进水的。先清洁,测试,再使用特殊电源(一般是串一个大灯泡)通电,一般都没有问题
这些太阳能的,电池板都是带电的,基本没戏

网友I:
这种是不是应该做成浮动的?这样水涨船高,不会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板就好,不用买新机。

这方面备品备件的渠道有吗?

网友:
泡过这种脏水的即使修好了后边隐患也很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华为一做光伏逆变器,就吃掉阳光半壁江山,成为行业数一数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装在水面上方,至少潮湿度是100%!尽然看不到电路板有防水措施,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

这锅应该是项目方而不是设备制造商啊,设备是通用设备  你要用在极端环境  就要选满足条件的设备。

我们最近有个就是要满足ip68的设备,但是市场上几乎没有这种设备,还得靠自己  0 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在湖面上湿度应该很大,IP等级应该很高才对。但是看起来有风扇什么的,有点low哦。  要么就是搞工程的这 ...

这种没有风扇,就靠大铝块散热。

这种项目,干的很粗糙,进水的位置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为一做光伏逆变器,就吃掉阳光半壁江山,成为行业数一数二

一流的销售,二流的售后,三流的技术

可不是我说的,华为出来的人讲课时说的。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如果全换新的,坏的拆了任由处置还差不多,泡过水的谁知哪天会再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种是不是应该做成浮动的?这样水涨船高,不会淹吧?

你家的电视剧会做成浮动的吗?

都是灾难才会被水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家的电视剧会做成浮动的吗?

都是灾难才会被水淹

对,这是低概率事件,防止水淹车也不能把车设计成水陆两用的嘛

网友:
变压器、功率管等估计都不行了。

网友:
扔了吧,事实就是这么残酷。一来是带电泡水,修好了也很可能是暂时的,二来电源类产品涉及到到安全问题,修好了一旦有隐患谁也负责不起

网友:
这种泡水坏了的设备,厂家自己都不想修,后期隐患无穷。卖新的给对方还能多赚钱。

网友:
只要关了机的,基本没事。很多年前,福州龙王台风,一楼的ATM机全泡水了,还是泥水的那种,银行拉走钱后,就用自来水水,冲完凉干,很少坏的。

网友:
看照片是带电源之后进水,如同人大脑进水,维修难度系数大。后续跟进工作量太大。不接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不仅仅做,从大约10年前 占有率 节节攀升。。牛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
找保险公司索赔啊,组件也能赔

网友:
基本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当废铁或者拆机件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上次那个华为被抓就是举报华为光伏骗补贴被自己公司坐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是不是应该做成浮动的?这样水涨船高,不会淹吧?

不可能做浮动  只能说应该要有进水保护开关 自动断电

网友:
这种的为啥不整体更换呢?维修的话费用会很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台价格1.5万,这次淹了120至150台。200万元就这样泡汤了。
看来大家都不建议修,过了今天就回复客户, ...

看照片,应该泡水时是通着电的,这些电路板基本报废了。

网友:
只能整体更换,维修成本太高,就算ip67的防护也不行,这种特殊环境,当时为何不考虑自己增加些成本做灌封的工艺,反正用的华为的,品质没啥毛病,就是没了维修这一级,坏的成本会高,但这运行环境太特殊了,泡水概率也低啊,肯定比故障率要高

网友L:
太阳能的入线估计是没有开关吧,想关也没办法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华为做的东西很多,光伏都做了好多年了

网友:
这种太窄的东西,即使能修我估计材料都不好买吧?很可能他会用到一些定制(打磨)的芯片,以及处理器那些有程序的,几乎都得找他们才能买到吧。

网友M:
应该问题不大,全拆下来清洗检查一下,少部分烧焦的换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还做光伏逆变器???

这个级别的光伏逆变器华为应该是前三名的水平。当年差一点就去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太阳能的入线估计是没有开关吧,想关也没办法关。

这种光伏有继电器或是断路器,要求可以在并网时可以故障脱出

网友K:
上面大家说不能修,其实大家没有留意到楼主的说明:这是一单维修项目。

客户肯定想省钱,减少损失,能修好,就算寿命缩短,也可以不用短时间内投入太多的恢复资金。修好也不耐用,这点用户是心知肚明的,但可以不用马上就花钱采购新机器。

作为维修商,可以跟客户说话,这些东西泡过水,修好也无法保证使用时间,到时如果坏了,只能继续支付维修费,不能免费保修。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利润比较丰厚,没有风险的维修项目。

网友O:
实在不行除了外壳全部换掉,应该也比买新机便宜很多吧?
这么多设备重新买要花200万,楼主如果能用100万修好,客户肯定愿意,楼主也能赚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实在不行除了外壳全部换掉,应该也比买新机便宜很多吧?
这么多设备重新买要花200万,楼主如果能用100万修 ...

保修会哭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面大家说不能修,其实大家没有留意到楼主的说明:这是一单维修项目。

客户肯定想省钱,减少损失,能修好 ...

+1

能修多少修多少,按照修好的价格算也不亏

说不定还能接下后续维护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应该问题不大,全拆下来清洗检查一下,少部分烧焦的换掉就行

你咋这么晚才现身,这种巨大挑战面前,需要艺高人胆大的师傅出来给我壮壮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大家说不能修,其实大家没有留意到楼主的说明:这是一单维修项目。

客户肯定想省钱,减少损失,能修好 ...

站长分析的很有道理,努力抢救一下,就当作是自己的资产,哪怕只救活几台,客户也会感激涕零。发论坛上也是为了寻找备品、备件、拆机件方面的资源。

网友:
       当然是接修,利润很好。统一取下来,先用水洗,再用酒精精洗,再然后烤72小时,排除器件内部微量水份。然后接防烧电路修理,估计多数是输出部分和工作电源坏。按二手控制板+二手IGBT+清理费报价,修不好的也可以换板。
输入输出都有过流保护,水从下开始淹,故障应该都差不多,不会烧太多地方。
以前带电泡水几个月的山寨手机,这样洗后就是换块电池。三相电动机泡水清洗后烤干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光伏有继电器或是断路器,要求可以在并网时可以故障脱出

我是指太阳能板到逆变器输入的接线,也有断路器?如果有,水涨前那应早全部断开了。

网友:
光伏电场确实每年都有保险,但是涉水险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如果带电泡水,就不要修了

网友P:
我们搞技术的最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直接狠狠的看透目标事物的本质,而忽略其他因素。然后,就会发现很多坑点和困难,把自己的思维限制住了。
其实需求和困难同时也代表了机会——这就是所谓的用户痛点。
自己多角度思考,做个最优的取舍。解决别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受益。当然,如果实在困难,找不到结合点,那就干脆利索的放弃。

网友:
泡水维修价值不大,原厂维修直接换新,话说华为都是找oem厂代工的。如硬要接这活,签合同时注意免责,逆变器起火占光伏电站火灾起因50%以上。

网友Q:
楼主直接抄板复制,半价给他换新板,还能挣不少

网友:
先修着,能修多少算多少,这种设备只要高频变压器不坏,没有电路板铜皮大批量烧断之类还算好修,以前修逆变器或开关电源遇到过变压器内部短路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我们搞技术的最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直接狠狠的看透目标事物的本质,而忽略其他因素。然后,就会发现很多坑 ...

说的挺对,但也看收益和投入的比例。很多客户的痛点都是很难完成的,给的费用却让人无法接受。
还是那句话,容易赚钱的不会找到你。

网友:
楼主能否把机子里面的完整图片和细节多拍些?

网友:
批量型号的维修条件不错,因为本身就可折东墙补西墙,用一台好的换板测试定位故障。不过高压大电流也要当心!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说的挺对,但也看收益和投入的比例。很多客户的痛点都是很难完成的,给的费用却让人无法接受。
还是那句 ...

接不接这个活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里。此时,有的是考虑和谈判的机会,积极面对就是了。
躺着数钱的机会,人家当然不会随便给你。

这也是客户痛点之一:抠门;
如果你有更好的技术降低自己的成本,或者人家只能找你,这就是你的竞争力,解决痛点的能力。
其实国内大部分企业一直都在解决这个抠门问题。甚至spaceX也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对不对。

网友:
这跟泡水车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直接抄板复制,半价给他换新板,还能挣不少

华为这种大批量的机器,估计不少器件是定制的,抄板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有DSP处理芯片,不是那么好抄板的
建议报废,维修也可以,泡水的不保修,少赚点也可以

网友:
把所有的板子都拆下来,东拼西凑,也可以组装一些好的吧

网友:
有图纸或知道机器大约的工作原理.有配套的元件.能拆东墙补西墙.可以考虑修.

网友S:
想必是项目方为了省钱.把用在室内的设备.用到了水面上. 如就把消费级的chip用到汽车上一样.

网友:
楼主,建议弄个真空箱烘干

网友:
有能力修是个肥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想必是项目方为了省钱.把用在室内的设备.用到了水面上. 如就把消费级的chip用到汽车上一样. ...

洪灾啊!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修了吧,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