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把两个原理图以及对应的两个PCB合并到一起,但是原理图报错了

楼主(2020-07-22):
求助~想把两个原理图以及对应的两个PCB合并到一起,但是原理图报错了;其中一个原理图有个多通道设计,该怎么解决Error?

网友A:
你只看Error, 不看Message?

这是啥软件? 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看Error, 不看Message?

这是啥软件? 没见过啊

AD啊,老版本,AD09

网友:
你应该分为父子图来画,先给出一个父图,例如下图然后在画对应的子图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父图 各个块起好名字 然后再画对应的子图

网友C:
俺只知道KICAD,这个没见过,AD钙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父图 各个块起好名字 然后再画对应的子图

我明白你的意思,Rmain那张图设置成motor1-3的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只知道KICAD,这个没见过,AD钙奶吗

是旺仔牛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Rmain那张图设置成motor1-3的子图?

对的,总体的原则就是:只有一个父图,可以有多个子图 ,但是父图里面要标明各子图的连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总体的原则就是:只有一个父图,可以有多个子图 ,但是父图里面要标明各子图的连接关系 ...

好像不要父图也可以,只要网络对应有链接就可以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有网络连接,软件设置成链接所有图纸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