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画邮票孔怎么画?

楼主(2020-07-22):
有没有使用过的兄弟,板子的边缘需要用邮票孔焊盘,焊接重叠的另一个板子

网友:
AD 啥??我们都不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半孔 画好画 把焊盘中心放在板子边线即可 关键是得让厂家按半孔工艺做 否则按常规工艺做做出来就像狗啃的

网友B:
AD是什么?ADIDA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是什么?ADIDAS吗?

估计是生产AD钙奶用的软件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焊盘,放到板边上就行了,切掉半个就是邮票孔了

网友:
嘉立创系统里面 公共资料->资料下载->搜索邮票孔,下载看方法,写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半孔 画好画 把焊盘中心放在板子边线即可 关键是得让厂家按半孔工艺做 否则按常规工艺做做出来就 ...

你的说法很对,金属化过孔需要半孔工艺处理

网友:
AD是什么好吃的东西?贵不贵啊?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邮票孔有两种,一般的是拼板用的可以方便掰断的,在原理图中做,还有一种是金属化邮票孔,半孔工艺,跟板厂说好工艺就可以

网友C:
听说过AD , 但是我没用过,一次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AD , 但是我没用过,一次都没用过。

你都是用什么软件去LAYOUT ??

网友:
什么是AD软件?做板子用三氯化铁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