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双机SPI通讯 的接法,是MOSI接MOSI还是MOSI接MISO?

楼主(2020-07-22):
1,想问下接法,是MOSI接MOSI还是MOSI接MISO?

楼主:
2,现在采用的机制是主机软件模拟发送和接受,从机采用中断接受同时发送。

楼主:
3,现在软件调试发现 发送1个字节是没问题,但是字节多了(8个字节)就好像会丢帧

网友:
不用交叉

网友:
SPI通过CS可以支持一主多从,都是MOSI和MOSI连接,MISO和MISO连接。

网友A:
 【stm8 双机SPI通讯 的问题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 双机SPI通讯 的问题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 ...

好的,多谢版主指点。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M(表示主机)    O(表示输出)     S(表示从机)      I(表示输入)

网友:
M O S I  master out salve in,也就是主机输出,从机输入

网友:
已经表明引脚身份 不用交叉

网友:
跟UART不一样,不需要交叉

网友:
这个取名比TX RX科学所以不需要交叉

MOSI 是 Master Output & Slave Input, 做主机时输出, 做从机时输入
MISO 是 Master Input & Slave Output, 做主机时输入, 做从机时输出

很明显这种不需要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