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系统下nvme硬盘比sata还慢吗?

楼主(2020-07-22):
感觉sata有点慢,换了西数nvme 750,换了新cpu 主板,每次第一次鼠标右键出菜单得5秒以上,光标一直转圈,但是第二次就基本正常了,感觉比机械硬盘还慢,什么问题啊,感觉nvme硬盘白买了。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A:
找驱动的问题吧,我的电脑也是WIN7,NVME跟WIN10一样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驱动的问题吧,我的电脑也是WIN7,NVME跟WIN10一样的速度。

不一样,nvme支持hmb的话装1803及以后能大幅提速。lz右键慢是装的软件造成的,跟硬盘没关系。我的主力机是山上1t的ssd,支持hmb,装ltsc,冷启动chrome秒开。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