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给T430S升级无线网卡

楼主(2020-07-22):
太热睡不着,索性不睡了,写一写给T430S升级无线网卡。
前几天坛主发了T430S原装网卡内网速度只有6MB/s的帖子,然后有坛友发出了T430S破解BIOS网卡白名单换网卡的链接。我也早想换网卡,虽然大部分时候冲浪,原装网卡够用。
在网上看了一圈,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就是Intel的7260AC网卡,闲鱼大概45包邮。注意是AC版本的,也就是支持802.11ac。物理层速率是300Mbps(2.4G)+867Mbps(5G)。

先破解BIOS,过程不复杂,流程简而言之就是:
1.制作UEFI启动盘
2.在BIOS中使能BIOS降级和UEFI启动
3.运行批处理降级BIOS
4.使用UEFI启动盘刷入最新版本的破解了的BIOS
5.按需设置BIOS并保存配置

详见:https://forum.51nb.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4574

这一步我已经完成,没有问题。

楼主:
7260网卡还集成了蓝牙4.0。考虑到T430S也有蓝牙模块,可能会与7260的wifi或者蓝牙冲突,索性进BIOS的security——IO access页面下禁用了自带蓝牙,使用7260网卡的蓝牙。
然而据说Intel的网卡比别的多用了两个脚,可以分别硬禁用wifi和蓝牙。7260的卡直接接到T430S上面蓝牙不能用。先看看mini pcie的引脚定义:
https://pinoutguide.com/Slots/mini_pcie_pinout.shtml

51脚是W_DISABLE2#,禁用蓝牙;20脚是W_DISABLE1#,禁用wifi。由于网卡还在路上,只能暂时计划一下,把这两个脚割开。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硬禁用,Windows下可以软禁用。

驱动: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reless-ac-7260.html

网友A:
我看网上支持WIFI6的AX200也就几十块钱,这个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网上支持WIFI6的AX200也就几十块钱,这个能用吗

去除白名单限制以后可以随便换网卡,但是AX200有PCIE接口的半高网卡吗?我是用的BCM94360,还可以装黑苹果使用,1.3Gbps,就是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除白名单限制以后可以随便换网卡,但是AX200有PCIE接口的半高网卡吗?我是用的BCM94360,还可以装黑苹 ...

这个没注意。
我是之前买了个AX200+PCIE转接M2装在台式机上用的,好像不是半高的。

网友:
7260AC感觉信号差的时候和6205agn速度也差不多

楼主:
目前还没有半高的ax卡,估计也不会再有了

楼主:
我把51脚焊盘彻底挑掉,wifi是好的,但是蓝牙还是不能识别。有没有坛友有T430S成功使用网卡自带蓝牙的经验?或许T430S的网卡插槽上面压根没走usb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51脚焊盘彻底挑掉,wifi是好的,但是蓝牙还是不能识别。有没有坛友有T430S成功使用网卡自带蓝牙的经验 ...

x230主板原理图minipcie上usb信号引出来了,同期的430s没有理由阉割

楼主:
还出现关机后风扇不停,电池灯不灭的情况

楼主:
上英特尔的论坛看了一下,也到别的论坛看了看,可以确定T430S的网卡插槽有usb通道,可以使用网卡的蓝牙,但是可能由于win10或者英特尔的usb驱动问题,7260网卡的蓝牙部分甚至都无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更不用提装驱动了。还是先用T430S原装蓝牙模块吧。wifi部分已点亮。附上7260网卡拆解图(盗图7260n网卡的拆解图,7260ac的跟这个布局完全一样,芯片版本不同),为了研究蓝牙不工作的原因我也拆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