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2020-07-22):
最近想买台工控机, 2代的U 4G 500G  报价3000多,  价格太贵。这些配置早就淘汰了 ,u 和硬盘也都停产了吧,为啥工控机价格还这么贵?有业内的朋友透露一下行情,大家都在哪里买?谢谢

网友:
想便宜可以只买一个壳。。。

楼主:
只是觉着 这么老的配置,价格实在有点贵。

网友:
我自己项目买工控机没有低于5000的,如果追求性能还是商用机吧

网友A:
工控机讲究是可靠性

网友:
你是 想买研华工控机还是想买工控机?

工控机方面,一分钱一分货的,长期 使用 才能见到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讲究是可靠性

其实我不觉得这些所谓的工控机有多高的可靠性。内存连ecc都不支持,何提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不觉得这些所谓的工控机有多高的可靠性。内存连ecc都不支持,何提可靠性? ...

确实,一般有单独工业版本和商业版本的,ECC是一个指标。

网友C:
实话实说, 研华的工控机 真的 很垃圾,以前买过 几次,几十台。现场使用 一两年 基本上 一半都坏过,修过。

网友:
研华就这个价格,都是代理商模式,中间商总要赚点差价嘛

网友:
既然知道配件都停产了,贵也是情理之中

网友:
 【研华工控机求助 】标题不合格。你是VIP++不用警告,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研华工控机垃圾,别买。遇到很多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 研华的工控机 真的 很垃圾,以前买过 几次,几十台。现场使用 一两年 基本上 一半都坏过,修过 ...

*想的二手商务机都没有这么差。

网友:
正规品牌的主板,商用机 用个5-6年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7x24小时用的东西,不贵才有鬼

网友:
现在 很多地方 都用的是 戴尔 或者其他的一体机,研华的工控机 配置差,价格又高,兼容性还不好,稳定性也差劲。 我们现在 一台都不用研华的了。

网友:
研华工控机真的很垃圾,用过一年不到就坏了,后来直接用hp的主机。

网友D:
国内的这些所谓工控机,大部分都是垃圾,糊弄人的
以前换过不少牌子的,没几个不出毛病的,有的甚至成批成批出问题
后来,换成好点的商业主板,放到4U工控机箱里,倒是稳定得很,不出毛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这些所谓工控机,大部分都是垃圾,糊弄人的
以前换过不少牌子的,没几个不出毛病的,有的甚至成批成 ...

相当于自己组装工控机了,有推荐的主板吗?

网友:
用过一些研华的,并没有觉得稳定性好。还不如dell 联想的商业机

网友:
你用垃圾佬的身份和捡垃圾的眼光看什么都贵。以前用录波器的时候加个内存SDRAM的512M要8000-12000,加个硬盘60G的要2W。

网友:
坏过工控机。
坏过硬冗余服务器。
坏过4路供电的牛逼的不要不要的环网交换机。
手头的家用PC从没坏过。

网友:
我用了一家叫磐仪的,目前开机1年,好像还行。有没有便宜点的推荐?

网友:
研华品牌20多年了。很多国家的单位在用。如果纯市场销售,早没竞争力了。但是研华的机器用料还是规范的。不过现在个人小公司做的有赶超趋势。因为很多过去的问题在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一旦放到比较复杂的环境下,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我在2003年买的HP服务器,当时是HP收购的康柏公司生产的,装2000系统用了9年,退役时是第一次断电,连备用电源都没用上过,一点灰尘没有,不死机,没蓝屏,中的毒有,杀完在电脑上都是尸体。研华也有用十年以上还在用的。其他小厂的貌似还在赶路中。

网友:
国产工控机和商用机唯一的区别只是插槽多, 可以多插PCI卡, PCI转RS232/485, GPIB, IO卡等等, 有时候商用机主板插槽真的不够
比如经手过的一台需要3个PCI千兆网口, 用于CCD和PLC(通过HUB路由器不稳定), 还有一个PCI的IO卡, GPIB卡, 一个PIC的RS232卡, 一下就要6个PCI了
另一个好处就是标准的机柜可以放进工控机, 商用机放进去不好固定也不美观,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自己买机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自己组装工控机了,有推荐的主板吗?

就是市面上常用的华硕、微星什么的,中端的就行
工控机一般采用底板加插板结构,适合要求多插板、电磁环境较恶劣场合,且主板性能一般都不高
真正设计的比较好的工控机价格没有便宜的,一台得顶普通机三四台,便宜的工控机没有好的,但贵的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
不是特殊需要,商业主板加个工控机箱再配个好点电源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电子产品总是要坏的,   几万的车,和几十万的车,几百万的车,也都会坏.
研华的产品会坏, 联想的会坏.
但我们考虑到不同环境下,可能 他们的差别就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都在办公环境使用, 研华的和联想的,可能真没有什么差别,
就如限速120 的高速公路, 普通车和越野车,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换个环境,可能就不一样了.

既然追求性价比, 真没有必要买研华的.
例如我们之前用了一款 i7 的主板 接近2W , 后面我们自己做了,成本可能就 5K
一样的用,因为环境比较好。
如果恶劣环境,或者其他要求多,未必能够替换。

网友F:
LS各位吐槽研华容易坏的,不是说全部,至少有一半是买的假货.
研华哪有那么容易买到,他们的代理商懒得要死.

楼主:
研华机器有假货 怎样鉴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LS各位吐槽研华容易坏的,不是说全部,至少有一半是买的假货.
研华哪有那么容易买到,他们的代理商懒得要死. ...

原来在某Jun工研究所打杂,曾经批量用研华,有批次坏的略多(不一定是很多,但那玩意在客户那里坏了,而且不止一台),然后就开始扯皮了。
客户那边得罪不起,扣了研华的尾款,然后研华把所拉黑了,所里采购也把研华拉黑了。。。
话说研华还是tw的,以前所里照买不误,研华也照卖不误。

网友:
做项目现在也就研华了,研祥也不行了。车载现在研华也起来了

网友:
研华工控鸡故意把风扇搞的那么大声,开起来吵死人

网友:
研华几台工控机十六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稳定服役中,单就这点,就不是其它品牌可比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请问研华的IO扩展板或者运动控制卡放到普通的主机上能用吗?是不是要适配软件?

网友:
可以用啊,直接装驱动就行

网友:
我们用过研华的工控模块COME

网友:
说研华差的,可能买的是假的,买的只是个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自己组装工控机了,有推荐的主板吗?

我公司就是拓普龙工控机箱里边用技嘉的主流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