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家用体重称里一般用的什么传感器?能自己把机械式的改成电子式的吗?

楼主(2020-07-22):
请问谁知道家用体重称里一般用的什么传感器?能自己把机械式的改成电子式的吗?

网友A:
体重秤一般用这种把,四个角各一个,就是钢片+应变片;厨房秤那种一般就是铝条+应变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重秤一般用这种把,四个角各一个,就是钢片+应变片;厨房秤那种一般就是铝条+应变片 ...

谢谢!了解了!

网友:
确实 折腾不如9块9买个新的

网友B: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

谢谢版主

网友:
楼主不会是没学过物理吧,胡克定律知道么?初中物理实验主力就是弹簧称,其原理就是胡克定律,机械称都是基于这个原理。
电子秤绝大部分都是用电阻应变片,有精密电子天平可能用到可变电容电感之类的。有空了解一下惠斯通电桥。电阻应变片的形变由此转化为电压量,送入ADC,滤波修正再乘个比例就是电子秤显示屏上的读数了。小学生若是不研究癌症而研究这个课题,我支持!!!

求打赏!(打赏过千就公布某尖的顶级商用秤源程序,打赏过三千就开一个电子秤专题讲座,从原理到温度校正,再到重物冲击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