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24V系统的抛负载B波形,第一级电源芯片耐压应该选多少?

楼主(2020-07-22):
请教各位大大,GB/T28046的24V系统,抛负载B波形最高电压58V,第一级选60V耐压的电源芯片合适么?
这种短时间的脉冲,在产品的整个使用周期里面所占时间非常短,降额应该如何平衡把握呢?

网友A:
要靠TVS
实际使用 40V + 30V TVS 没见有坏

网友B:
不能靠电源芯片,要靠TVS等保护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靠电源芯片,要靠TVS等保护器件。

36V的TVS钳位电压就是58V,只要TVS功率够大,电源芯片可以尽量选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靠TVS
实际使用 40V + 30V TVS 没见有坏

这样啊……
TVS功率多大的呢?
30V TVS在过电压测试能撑得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TVS功率多大的呢?
30V TVS在过电压测试能撑得住?

你买块ECU板子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要看TVS能不能把B波形压到38V以内,要看B波形的内阻和时间,尽管用很大功率的TVS估计都很难,否则就要用60V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TVS能不能把B波形压到38V以内,要看B波形的内阻和时间,尽管用很大功率的TVS估计都很难,否则就要用60V ...

151V、3Ω、350ms的时候压到38V,总能量不小于500J,最大功率1400W,用8/20标称几万W的都很难诶……
不过,只要是抛负载能压到58V以下,那就可以说明任何工况下都极难出现高于60V的情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块ECU板子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还没有搞到24V的
T_T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1V、3Ω、350ms的时候压到38V,总能量不小于500J,最大功率1400W,用8/20标称几万W的都很难诶……
不过 ...

按测试要求用标准线标准长度,并用示波器看TVS两端输出电压在58V以下就保证没问题,如果你不放心就搞大一点的线,反正线是自备

网友:
我有点奇怪,一般B或者5B波形不是车机那边已经帮你压到58或38V以下了么?可能每个车厂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测试要求用标准线标准长度,并用示波器看TVS两端输出电压在58V以下就保证没问题,如果你不放心就搞大一 ...

按照28046的要求是这样的,但是总会遇到质疑设计余量不足……

网友E:
只要TVS参数选好 5B是比较容易过的 。过了 实验后很多产品生产时都直接不贴TVS了。
我也在做24V车载系统  楼主怎么加好友  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TVS参数选好 5B是比较容易过的 。过了 实验后很多产品生产时都直接不贴TVS了。
我也在做24V车载系统   ...

同样在做24v车载产品,不知道如何加好友

网友F: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TVS参数选好 5B是比较容易过的 。过了 实验后很多产品生产时都直接不贴TVS了。
我也在做24V车载系统   ...

不贴TVS了?那第一级的元器件耐压选多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赏!

谢谢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