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劣质24V电源引发的悲剧:主板南桥烧了

楼主(2020-07-22):
今天下午使用一个24伏电源连着开发板供电,开发板连USB线插到主板的USB口上观测温度。运行了一个多小时,突然砰的一声,一道闪光,然后家里就跳闸了。把空开合上后家里供电恢复,心想台式机十有八九挂掉了。摁开机键,果然台式机一点都没反应。拆下主板,发现USB的D+D-线对地短路。南桥附近的3.3伏ldo很烫,估计芯片烧掉以后电流大增。拆开电源一看,这电源做工为了省成本不顾绝缘耐压。明明整流的肖特基可以加绝缘垫或者使用塑封的,他用了一个金属背板的肖特基。这样整块散热片就都跟输出连在一起。Rcd吸收当中的电阻离散热片相当近,电阻外面薄薄的绝缘皮破损后与散热片短接在一起,就引发了这次悲剧。可以看到电阻烧焦的痕迹,输入保险丝也炸了。而这种可调的24伏电源,买过两台小台锯都是这种电源,很常见。建议大家看一下,要是有这种电源拆开来看一下。这种垃圾电源能不用就不用,要用的话也把那电阻移开一些。输出的肖特基换塑封的。
可怜了我的主板,坛友有闲置的AM4接口主板出吗?

网友A:
得不偿失啊,买个好的电源吧

网友:
电源那排LED好山寨,还不如用洋垃圾。

网友:
高低压侧接一个散热片?这个电源是要谋杀啊

网友:
为楼主可惜了…

网友B:
下次搞个隔离hub,配的是3900x?

网友C:
开关管和整流管共用一个散热片,还没有加强绝缘,EMC部分根本就没设计,小小的滤波电容。。。
拆机电源不香吗?剪线电源不好用吗?用这种山货,得不偿失啊。
USB口一定要加隔离,买一个成品隔离器几十块钱,再加个HUB,比烧主板成本低。

网友D:
调试用的电源,
要么用台式电源,
要么用有各种品牌安规认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搞个隔离hub,配的是3900x?

打算自己做单口隔离的usb,好像usb隔离芯片最高速度12M,用来做调试但是够了。大家有推荐的usb隔离芯片吗?配的1700,够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不偿失啊,买个好的电源吧

这个是买小台锯时店家配的,之前孵蛋倒也连续工作了50多天,不拆开电源外壳不知道内部有多垃圾。论坛上也有网友买了小台锯,可以看下是否配的是这种可调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用的电源,
要么用台式电源,
要么用有各种品牌安规认证的电源。

手上有4台各种用途的可调电源,一般要是不用看电压电流我还是会用适配器,更便携更方便,插头一插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和整流管共用一个散热片,还没有加强绝缘,EMC部分根本就没设计,小小的滤波电容。。。
拆机电源不香 ...

隔离器隔离速度有480m高速的吗?看了下一般是12m的,用adi的芯片

网友:
做测试必须用实验电源,限流都得设置好,这种喜大普奔的无耻电源都敢用,只能说是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
这电源就是无形杀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器隔离速度有480m高速的吗?看了下一般是12m的,用adi的芯片

Adum3160/4160的全速隔离,再买个带供电的Hub,调试一般够用了。

网友:
自从换了笔记本以后,调试工具能 用网口的优选网口,不能用网口的优选隔离型的,ST就有ISO的,实在没办法的,还可以 搞个代理机,专门做调试。

这次是电源问题,其实即使电源正常,调试过程也是可能出现烧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这类电源,建议直接上明纬的,别的不要想了。

楼主:
又拆了一个之前铝型材型简易雕刻机配的24V,6A电源,明显这个是一个剪线电源,再配了个外壳。这个电源竟然有单片机,还有晶振,这是要做电源参数实时监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隔离器隔离速度有480m高速的吗?看了下一般是12m的,用adi的芯片

CH317,发现似乎还是没人做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17,发现似乎还是没人做来卖。

这个是可以达到480兆,谢谢推荐。这个芯片两片再加上phy成本很高,估计因为这个原因没人用。

网友:
希望你的硬盘和CPU没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达到480兆,谢谢推荐。这个芯片两片再加上phy成本很高,估计因为这个原因没人用。 ...

工具,成本100不算贵啊。 看某商城也不贵20多,PHY芯片更不贵,几块钱。  奇怪是网上根本找不到有人做来卖是什么鬼。  感觉搞一批应该很多人要啊。

网友:
做实验还是弄个好点的电源吧,一个可能烧板子,再可能造成电路工作不正常耽误时间,不管哪个都犯不上

网友F:
嗯, 我的台锯也是这个电源, 不过只用它带台锯, 没接过别的...

开发板你不用数显可调电源... 那怎么也弄个明纬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我的台锯也是这个电源, 不过只用它带台锯, 没接过别的...

开发板你不用数显可调电源... 那怎么也弄个 ...

一般调试时用三路的IT6302稳压电源居多。昨天是在跑一个加温加湿的过程,所以就直接用适配器电源,稳压电源线要接很长的线不方便。

楼主:
今天买了个二手主板,希望电工之神保佑硬盘跟CPU不要挂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这电源用了一次发现叫声有点大就拆开看了一下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然后就把线拆了别的都扔了。

网友:
怎么会用这种电源做测试用?品牌二手的适配器电源也比这种强呀,如笔记本用的那种,液晶显示器用的就要注意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H317,发现似乎还是没人做来卖。

前段时间要搞一个USB2.0隔离,还想着用FPGA+PHY或光纤来做……没想到就有现成芯片
一直去搜“USB隔离”死活搜不到支持全速2.0的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要搞一个USB2.0隔离,还想着用FPGA+PHY或光纤来做……没想到就有现成芯片
一直去搜“USB隔离”死 ...

USB 2.0 was released in April 2000, adding a higher maximum signaling rate of 480 Mbit/s (60 MB/s) named High Speed高速 or High Bandwidth, in addition to the USB 1.x Full Speed 全速signaling rate of 12 Mbit/s.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后记:
       淘宝上买的二手主板翻车了:主板背面接口有2个USB口不能用,装好CPU,内存,硬盘后可以直接进系统。进系统后鲁大师报主板温度高,有90多度,用手摸南桥散热片很烫,过了5分多钟系统自动关机了。这也是一块因为USB烧了连累南桥挂掉的主板。
最后使用小风扇对南桥吹风,降低南桥的温度,把里面需要用到的工作内容先拷贝一份,然后淘宝走退货流程。
      最后还是京东自营上买了块主板,12小时后就收货。安装完成后,除了主板后面的2个USB3.1接口不知道是驱动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原来的主板是B450,这次的是A320,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出现未识别的硬件)其它没什么问题,不想重新安装系统了,就这么用好了。
自此劣质24V电源带来的麻烦结束,又可以愉快的画板子,调代码了。

网友(2020-08-22):
我也买了2个适配器电源,看样子要先拆开仔细检查一下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