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个全自动万用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7-23):
电池装上无任何反应,开盖检查无任何异常,焊点,断线等问题,顾客反应买来用了两次就放了一个多月然后就不开机了,梳理一下线路,找到复位上拉电阻及对地电容,用万用表量复位端电压不足一伏,可以确定复位问题导致的不开机

楼主:
全自动万用表,复位口电压不足一伏,正常应该2.5伏以上

楼主:
拆下电阻量100K正常,又拆下电容量,0.1uf,正常无漏电,找了个47k电阻代换100k电阻焊回后开机正常了,量一下复位电压2.68v,装机搞定了

网友:
复位电容漏电?

网友A:
大概率牛屎内引线断开了

网友:
小概率电容失效

网友:
大概率楼上“饭桶”的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
最关键的是 如何找到复位的电阻电容?

网友:
厉害了,用一个十块钱的万用表修好了一个20块的哈,

好奇是怎么找到复位电路的呢?

网友:
原来还有人修这玩意,感觉除了我们电工自己喜欢修这种表,外面的还不是坏了就丢了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失效了,烙铁烫一下正常,凉一段时间估计还会boom。最好是拆了换个。

网友B:
好奇修好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修好收多少钱?

顾客45元买的,修下20元

网友:
刚买来不超过两个月,不是应该回去找卖家保修吗?为啥自己修?楼主的万用表用太阳能的?

网友:
这种表并不好用,适合非专业人士!

网友:
便携式万用表。。

网友:
手里有个自动万用表,未测量时不能归零,不知什么毛病

网友:
修的和被修的倒是蛮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顾客45元买的,修下20元

怎么确定是复位电路问题的呢? 怎么找到复位电路的呢?
这真是技术活。

楼主用20元的万用表修好了45元的万用表,收费20元。
忍不住笑出了声。

网友:
修表的那个人, 电工何苦为难电工呢?!

网友C:
刚才客户这个表坏了,能修不,能修叫他寄给你
这图片怎么编辑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客户这个表坏了,能修不,能修叫他寄给你
这图片怎么编辑小一些?

小问题可以修,大问题比如芯片,程序,我也束手无策,你得先自己拆开看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D:
楼主的表是太阳能也可供电的吗.

网友:
东西不在我手里,再说了我给他弄就不好意思收钱了,这是个称重仪表,棒子的东西,倒是不复杂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太阳能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牛屎内引线断开了

好厉害的牛屎啊!

网友:
关键是怎么发现那颗电容坏掉的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牛屎那来的资料呢?还有44.44%的收费偏高啊,但这技术可不止20元,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是太阳能也可供电的吗.

是的,我很多东西都是太阳能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